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是不是都有声音呀

楼主(2012-06-17):
我昨天突然发现家里的两个笔记本,T410和X31的电源拿到耳边听都可以听到变压器的声音.
刚才特地问了卖笔记本的,答案是所有笔记本的电源拿到耳边听都能听到变压器的声音.
是不是这样呀,貌似开放式的电源有很多是听不到声音的.

网友:
我的联想的,台达产的,听了下响。还有 一款三星的笔记本上的也响。

网友:
个别现象还是摔过?

我的老款acer的没有任何声音

网友:
我把这个归节为质量不行,我的联想电源也是这样子。

网友:
我的   DELL本本  电源不响

网友:
hp的也响

网友:
ASUS不响~

似乎有响声是因为设计上的缺陷~~
阿莫在变压器帖子里提到过

网友:
一般是空载响,带载不响。

准确的说,是带载也响,不过开关频率都是超声波段的,人耳听不到罢了。
空载情况下,可能是为了满足某些节能标准,电路工作于跳周期模式,相当于频率下降,导致人耳可闻。

网友:
hp不响
03年的笔记本

网友:
现在的电源关注待机功耗,如果空载叫,这个可能是IC工作在跳频模式;如果是带载后在叫也不能说明质量有问题,因为在测试中也不是把仪器贴在电源上,二是隔了一个规定的距离

网友:
我的华硕的不响

网友:
说不响的请先行检查听力,please!

网友:
说有声音的,参考这个帖子43楼阿莫说的最后一句话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1356-2-1.html

网友:
我的HP 8710W 本本 120W电源也无响声

网友:
X200  空载响  带载不响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的响声都正常

网友:
理论和实际证明,不响的开关电源是好的。有响声的开关电源,时间一长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就像笔记本,可能会引起死机,蓝屏之类的问题,你还发现不了是电源出问题。我同事就遇到过。

网友:
电源细听都有声音,只是大小有别。

网友:
将就着用吧,运气而已

网友:
没听到声音

网友:
线圈松动或浸漆不彻底,设计和工作条件的不完美,都会响,很多时候不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
有声音一般是环路没调好,不过不一定会坏

网友:
我的HP,也没见有什么声音,话说搞了这么多年笔记本,也没去注意过这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