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知道单片机的Mips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2-06-17):
网上看了很多资料,还没得出结论。

都说传统51上12Mhz的晶振的时候,速度是1MIPS

ARM7架构 MIPS=0.9 x Clock

ARM9架构 MIPS=1.2 x Clock

问题:
1、那像C8051F这种单周期的8051单片机又是多少个MIPS?或则STC12C5A60S2又为多少呢?看了官方的Date Sheet上都没说得很清楚。我想知道是怎么算的?

2、假设要完美支持播放320kbps的歌曲。那MCU最起码的速度应该在多少个MIPS?

3、到目前为止,我知道32位的ARM架构有倍频的。8051没有,有没有什么规律的呢?还是具体芯片要看数据手册才知道呢?

4、就处理速度这一点(先不论外设)MIPS这个概念可以大致的用来评价一款MCU的性能吗?

希望懂的大哥能指教一下,谢谢啦!!

楼主: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的呢

网友A:
12M晶振的话机器周期是(1/12M)*12个=1微秒。51指令最快是1个机器周期,so每秒指令数是1百万
嗯,看看51的汇编指令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晶振的话机器周期是(1/12M)*12个=1微秒。51指令最快是1个机器周期,so每秒指令数是1百万
嗯,看看51的汇 ...

经过我的摸索,有如下总结:
1、像AVR mege 16/128 之类的单片机,是不分频的(也不倍频)。所以能达到1MIPS/1MHZ的速度。
2、C8051F单片机是8051内核中速度最快的。能达到100MIPS!
3、传统的51单片机是12分频的。假设上的是6MHZ晶振,假设一条指令需要12个时钟。MIPS应该这样算:(1MHZ/12)*6MHZ=0.5MIPS
4、ARM7内核的就是:假设上的是50MHZ晶振。那么能达到 0.9*50MHZ=45MIPS的速度。
5、ARM9内核的就是:假设上的是50MHZ的晶振,那么能达到 1.2*50MHZ=60MIPS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有误。

网友:
MIPS是指每秒执行百万条指令/M,即在CPU频率为1MHZ的情况下,1秒钟平均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比如ARM7通常为0.97,即1MHZ的情况下,1秒钟平均执行0.97百万条指令,换算过后即是1us平均执行0.97条指令。如果让ARM7跑在10MHZ频率下,那么1us平均执行0.97*10=9.7条指令。

CPU通常以MIPS来标识自己的性能,测试CPU的MIPS有多种方法,最常见的就是Dhrystone方法,这种方法下测试得到的MIPS指标就是常见的、所谓的DMIPS。ARM通常以DMIPS来标识自己的处理器性能。

如果某些CPU没有标识自己的MIPS性能,那么楼主可以自己做Dhrystone测试,测试方法本坛子里面有,自己搜索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我的摸索,有如下总结:
1、像AVR mege 16/128 之类的单片机,是不分频的(也不倍频)。所以能达到1M ...

对MIPS的理解有误.

AVR、8051内核的芯片远远达不到1DMIPS,坛子里有人测试过的。你的理解估计被8051的分频给干扰了,其实不管芯片对晶振做多少分频,只看它在1MHZ的情况下每秒钟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不分频的AVR如此,12分频的8051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MIPS的理解有误.

AVR、8051内核的芯片远远达不到1DMIPS,坛子里有人测试过的。你的理解估计被8051的分 ...

还是不是很明白,假设:我用8051、上的是12M晶振、执行一条指令12个机器周期。
那该怎么其估算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假设:我用8051、上的是12M晶振、执行一条指令12个机器周期。
那该怎么其估算速度? ...

估算速度要看你用什么性能指标,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把各种性能指标给搞混了。我们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两种性能指标,一种就是DMIPS,另一种则非常粗略,即执行一条指令所花费的时钟周期(或机器周期)。第一种DMIPS和第二种的时钟周期是无关的,DMIPS是一个平均量,指出各种不同的指令的平均执行速度,用DMIPS事衡量CPU的性能时,管它是12周期的,还是6周期的,还是单周期的,都不关心,DMIPS只关心在1MHZ、执行一秒的情况下,平均执行多少条指令。打个比方,你有两种不同的CPU,一种是12个时钟周期对应一个机器周期的CPU A,另一种是单时钟周期的CPU B。然后你测试后发现,在1MHZ、执行一秒的情况下,CPU A可以执行0.5百万条指令,而CPU B只能执行0.25百万条指令,即CPUA为0.5DMIPS,CPUB为0.25DMIPS。用DMIPS方法事衡量,显示CPUA比CPUB要好。

这个例子只为说明问题,不接受追究其中出现的其他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算速度要看你用什么性能指标,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把各种性能指标给搞混了。我们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碰到 ...

谢谢啊,我看看

网友:
……
看来你真没有理解MIPS和DMIPS,先好好理解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