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滤波后波形,请大牛指点!

楼主(2012-06-17):
卡尔曼滤波后的波形,似乎滞后太严重,不知道什么原因,要做平衡车,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A:
你好,请问下你用的显示曲线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下你用的显示曲线的是什么软件。。

串口猎人。。。挺好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猎人。。。挺好使的

我去看看,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看,谢谢哈

哥们,怎么才能显示波形呢,有没有教程之类的,,我的程序里的数据是float类型,但是STM32库函数的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Data); 的SendData是 unsigned short  int 这该怎么发呢

网友:
这个波形应该还可以啊,能够正常反映车体状态了,做小车完全可以了。

网友:
哥们,我波形能显示了,但是想多通道怎么显示啊,是不是需要通信协议,,,找了好久找不到

网友B:
多通道需要在发送数据时加上不同的帧头和相同帧尾,中间放上数据,在接收时不同的通道设置参数时加上帧头和帧尾判断,这样根据不同的帧头就能判断是哪个通道的数据了,不清楚再提出来。

网友C:
滤波不平滑啊 陀螺仪有点零点漂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通道需要在发送数据时加上不同的帧头和相同帧尾,中间放上数据,在接收时不同的通道设置参数时加上帧头和 ...

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个头和尾。不知道是什么,,,网上我怎么这不到呢,,,这个软件也不弄个帮助文档呢。。。

网友B:
所谓的帧头和帧尾是你自己定的,如头是0xfd,尾是0xfe,反正这个数只有不经常出现在你的有效数据中就行了啊。有效数据位置选为中间位,具体数字是1还是2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不平滑啊 陀螺仪有点零点漂移

陀螺仪是零漂还是初始值不为零啊,这个不一样的。零漂很难解决,初始值参数里软件调整一下就行了。其实陀螺仪不为零也不要紧的,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帧头和帧尾是你自己定的,如头是0xfd,尾是0xfe,反正这个数只有不经常出现在你的有效数据中就行了啊。 ...

大哥,能请教下具体的么,比如我先发送贞头A5,然后发送我的数据,再发送贞尾AA,,是这样么,我试了下这样不行哦,那两个通道又该怎么发呢

网友:
就是这样发的啊,每个通道来源选择:根据功能码筛选,功能码地址为0,功能码随意设如A5,数据地址都选择:首地址: 1,字节根据需要自己选单双三,帧结束判定只要帧尾如AA,不要用帧头。其他通道自己改不同的功能码。
在发送数据时,假如你用三个通道,功能码分别为A5,A6,A7,帧尾为AA,数据为单字节,你可以这样发:A5-数据-AA,A6-数据-AA,A7-数据-AA,那么就就能在不同的通道收到不同的数据了。
手边没东西,以前用过,你试试看。不行的话我回家给你看看,家里电脑上我的串口猎人里自动保存了数据,明天给你发上来。

网友B:
说白了主要是功能码,这是不同通道识别的关键。否则软件不知道你想把哪个数据放到哪个通道啊。不用要帧头就行。功能码最好改成F1到FF,因为这几个数据一般不会用到,只要你放到不用的数据范围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主要是功能码,这是不同通道识别的关键。否则软件不知道你想把哪个数据放到哪个通道啊。不用要帧头就 ...

我现在试过了可以了,谢谢啦

网友:
陀螺仪必须换成比赛官方版的电路,用轨到轨运放tlv2211的,你现在的陀螺仪有高通滤波部分,存在过冲和零点不对称。现在的波形滞后,重力补偿还要加大,增加加速度融入的比例。

网友:
我的这个旋转的时候会波动很久才能稳定,这还是没有滤波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