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ASP下载程序问题求教

楼主(2012-06-17):
大侠们好,我用IAR-AVR产生的HEX或者是BIN文件,使用JTAG ICE 下载到单片机里面运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使用USBASP工具下载后,程序没有任何反应(即没有运行), 请问这是何故啊???
用ICCAVR编译器产生的HEX文件,使用USBASP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可以运行,请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还有是不是USBASP这个下载工具不支持IAR-AVR产生的HEX文件??????????????

网友A:
很明显是格式的问题,BIN文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可能你用的USBASP下载软件支持的hex格式跟你生成的HEX格式不一样吧。换个软件试下吧

楼主:
我也生成了BIN文件下载了,结果是一样的,不运行,哎,纠结的很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格式的问题,BIN文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可能你用的USBASP下载软件支持的hex格式跟你生成的HEX格 ...

我也生成了BIN文件下载了,结果是一样的,不运行,哎,纠结的很辣。。!!!!!!!!!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人们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格式的问题,BIN文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可能你用的USBASP下载软件支持的hex格式跟你生成的HEX格 ...

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USBASP的上位机软件啊??????是不是与上位机软件有关系????????????

网友:
USBASP 跟HEX格式无关,通过USB传给USBASP的肯定是二进制了
用avrdude下载

网友B:
这个应该是USBASP的上位机加载不了 IAR 生成的hex文件,咱可是亲身经历,为此还专门做了个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USBASP的上位机加载不了 IAR 生成的hex文件,咱可是亲身经历,为此还专门做了个用串口下载程序, ...

能否发给我一下啊

网友B:
线路图?还是?

楼主:
那个串口的线路图与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图?还是?

那个串口的线路图与固件啊

网友C:
楼主你发个你用USBASP下载固件的截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发个你用USBASP下载固件的截屏啊........

当选择图片一下载程序,在校验时提示错误,选择图片而下载时,没有提示错误,但程序就是不运行

图片1:

图片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串口的线路图与固件啊

线路图这个没什么问题,我找找看发给你,另这个不需要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图这个没什么问题,我找找看发给你,另这个不需要什么固件,

下面的这个就是USBASP的sch图!

好啊,那先多谢多谢了!!!!!!!!!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下载提示成功。但是检验flash在0h处出错。多下载几次,偶尔又可以下载成功,检验成功。运行正常。感觉这个USBASP不稳定。

网友E:
你的程序大于32k了,并且你的USBASP不是ZF的,所以不能使用他的软件下载,只要不超过64k,它还不报错,但就是不能用。
使用AVR_fighter就可以了,论坛上以前的东西好像还不能下载,给你一份20090728版的,这个压缩包里面资料很全,并且有支持自动调速的固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在此再次感谢软件作者zhb2000及为此软件做出过贡献的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程序大于32k了,并且你的USBASP不是ZF的,所以不能使用他的软件下载,只要不超过64k,它还不报错,但就 ...

非常的感谢啊,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好久,今天终于能够在你的帮助下可以搞定了!!!!!!!!!

网友F:
18楼   你的程序大于32k了,并且你的USBASP不是ZF的,所以不能使用他的软件下载,只要不超过64k,它还不报错,但就是不能用。
怎么没提示不是zF 的    真要是那样现代恐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下载提示成功。但是检验flash在0h处出错。多下载几次,偶尔又可以下载成功,检验成功 ...

应该是其他问题造成的,你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帖子里面的回复,你肯定就会有收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楼   你的程序大于32k了,并且你的USBASP不是ZF的,所以不能使用他的软件下载,只要不超过64k,它还不报 ...

我以前试过几个USBASP,都是这种情况,使用程序progisp软件,只要程序小于32k,一切正常,程序大于32k小于64k,不报错,但不能用,程序大于64k会报错。
至于没有提示不是ZF的下载器,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请楼主试了我的方法后行与不行都给个回复,以便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楼   你的程序大于32k了,并且你的USBASP不是ZF的,所以不能使用他的软件下载,只要不超过64k,它还不报 ...

应该是与这位“hdxet  ” 兄台说的一样情况,我把代码压缩到小雨64k时,是可以下载的并进行数据校验,但就是程序不运行而已,当大雨64k时,不能够进行数据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程序大于32k了,并且你的USBASP不是ZF的,所以不能使用他的软件下载,只要不超过64k,它还不报错,但就 ...

你好,我使用了你给的那个“314forever_main自动调速.hex” 这个固件后,再使用你给的这个“AVR_fighter.exe”上位机,打开上位机,他识别不了我的USB设备,提示内容是:“没有发现USB设备”,请问还要设置哪些啊???????

熔丝位设置如:
下LFuse = 0xEF、HFuse = 0xD9

使用PROGISP可以识别,下载程序小雨32k的都可以

网友E:
压缩包里有驱动,重装一下驱动就行了,有时候提示“没有发现USB设备”,只要重新插一下USBASP就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缩包里有驱动,重装一下驱动就行了,有时候提示“没有发现USB设备”,只要重新插一下USBASP就能识别。 ...

你好,驱动我已经安装了,使用PROGISP软件可以识别,下小一点的程序也可以。使用“AVR_fighter.exe”,他就识别不到我的USB设备了。我目前的这个硬件连接于你给我的硬件连接原理图都是一样的。

网友E:
把原来的USB设备卸载掉,重新装一下驱动试试,我这里用压缩包里的驱动没有问题,两种软件都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原来的USB设备卸载掉,重新装一下驱动试试,我这里用压缩包里的驱动没有问题,两种软件都能识别。 ...

你好,已经搞定了,我把系统重新恢复了才可以,灰常的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程序大于32k了,并且你的USBASP不是ZF的,所以不能使用他的软件下载,只要不超过64k,它还不报错,但就 ...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上位机还可以自己增加芯片是吧????????!!!!

网友E:
可以增加芯片,但是不要弄错了,以免锁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增加芯片,但是不要弄错了,以免锁住芯片

好的,谢谢!!!!!!!!!!!!!

网友G:
好贴,Mega48也遇到了flash地址校验错误0h的问题了,低速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贴,Mega48也遇到了flash地址校验错误0h的问题了,低速就没事

我那时写m128的flash的程序时,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都不行,后来使用了“hdxet ”提供的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