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仿真怪事!

楼主(2012-06-17):
你们看,明明给的都是高电平,结果显示出来的却不是该显示的结果!这是为啥呢?
还有,我程序里面有个定时器中断,我把中断关掉就能正常显示,把中断开启就不正常了!这是为啥?

网友:
我记得定时器开着的话,仿真速度很慢啊,lz可以看看下面仿真时间走的速度

楼主:
我看差不多嘛,关键这显示到底是为什么呢,端口给出高电平,可它就是不亮啊!!!?

网友:
肯定不是中断的问题,找找你送出数据的时序应该出现了问题.每次要显示下一位要把之前的数据关掉再选通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哈哈,一定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论坛找个现成的参考一下吧

楼主:
我把附件传上来吧!哪位高手给我看下。

网友:
数码管一定要有一定的扫描频率,太快了和太慢了仿真都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7-20):
哦哦 我试试

网友:
i3显卡的问题,换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