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LTSpice仿真电路显示汉字啊???

楼主(2012-06-17):
想直接在电路图旁边加上汉字注释,可是汉字都显示为乱码,怎么解决啊???

另外,LTSpice好像不能直接插入图片啊???我记得Tina可以,这样就可以直接把芯片手册上面的截图插入到仿真电路旁边,,,可是LTSpice好像不可以啊。。。。

网友A:
要不你用MC?

图片和汉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用MC?

图片和汉字都可以。。。

偶,,前辈都这么说,,看来LTSpice的确没有办法显示汉字以及插入图片。。。。

至于MicroCAP,我看到坛子里的朋友都说很难学,,,我只是偶尔做一些简单的仿真,那么复杂的软件还是算了吧,,,,不能写汉字我就用有道词典翻译一下就得了,,,凑合着用吧。。。

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2012-10-17):
有汉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