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单片机SPI控制串行AD7895芯片[已解决]

楼主(2012-06-17):
RT,我用的是AD7895-10,但是输出的数字量不对,因为数据手册上写的串行传输时有四个前导0,我的却没有,请问大侠们遇到这种问题怎么查错?
程序如下:
/********************************************************
名称:interrupt+SPI+EEPROM+USART.c
功能:定时1S时间将AD转换后的数据传至上位机
作者:WL
时间:2012.06.13
版本:1.0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iom8.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LR_BIT(x,y) (x&=~(1 << y))        //P411
#define GET_BIT(x,y) (x&(1 << y))        //P312
uint i;
uchar j;
uchar NUM=0X01;
uchar temp1=0,temp2=0;
uchar ch;
uint EEPADD1=0,EEPADD2=0;
/********************************************************
名称:void port_init(void)
功能:IO口初始化
参数:无
时间:2012.06.13
版本:1.0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0X04;        //SPI的SS为高
        DDRB=0X2C;        //SCK为输出,MISO为输入,MOSI为输出,SPI的SS引脚为输入0X28
        PORTD=0X00;        //ADCONVST(PD6)为0,REDE(PD3)为0(接收状态)0X40
        DDRD=0X4A;        //ADCONVST(PD6)为输出,REDE(PD3)为输出,ADBUSY(PD2)为输入,TXD(PD1)为输出,RXD(PD0)为输入

}

/********************************************************
名称:void SPI_init(void)
功能:SPI初始化
参数:无
时间:2012.06.13
版本:1.0
********************************************************/
void SPI_init(void)
{
        SPSR=0X00;        //SPI2X(SPI倍速)为0
        SPCR=0X52;        //SPI使能,MSB首先发送,选择主机模式,空闲时SCK为低电平,在SCK起始沿采样,主机SCK速率为时钟的64分频
}
/********************************************************
名称:void SPI_receive(void)
功能:SPI接收
参数:无
时间:2012.06.13
版本:1.0
********************************************************/
uchar SPI_receive(void)
{
        while(!(SPSR&(1<<SPIF)));        //等待接收结束
        CLR_BIT(SPSR,SPIF);
        return SPDR;
}
/********************************************************
名称:void USART_init(void)
功能:串口初始化
参数:无
时间:2012.06.13
版本:1.0
********************************************************/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B=0X00;        //禁止UART发送和接收
        UCSRA=0X00;
        UCSRC=(1<<URSEL)|0X06;        //8位数据位
        UBRRL=0X33;
        UBRRH=0X00;
        UCSRB=0X18;        //接收使能,启动USART接收器;发送使能,启动USART发送器
}

/********************************************************
名称:void UART_send(uchar data)
功能:串口发送数据
参数:发送的数据
时间:2012.06.13
版本:1.0
********************************************************/
void UART_send(uchar data)
{
        while(!(UCSRA&(1<<UDRE)));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UDR=data;        //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SPI_init();        //SPI初始化
        USART_init();        //USART初始化
        while(1)
{

        PORTD|=_BV(6);        //PD6置高,AD7895的CONVST信号置高
        _delay_us(6);        //10us的延时
        PORTD&=~_BV(6);        //PD6拉低,AD7895的CONVST为低启动转换

                while((PIND&0X04)!=0);
                SPDR=0X00;        //对SPI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即启动SPI时钟
                temp1=SPI_receive();
                SPDR=0X00;        //写任意数据,再给AD7895 8个SCLK
                temp2=SPI_receive();
                PORTD|=0X08;//
                _delay_ms(1);//
                UART_send(temp1);//
                _delay_ms(1);//
                UART_send(temp2);//
                _delay_ms(1);//

        }
}

楼主:
又卡了2天了,感觉是对的啊,怎么结果就是不对呢,时序也是对的

楼主:
AD7895的数据手册上对SCK的说明有:A new serial data bit is clocked out on the falling edge of this serial clock. 下降沿才出新数据,而我的SPI初始化SPCR=0X52,设置的是起始沿采样,当然就不对了~~

楼主:
还有就是AD转换成串行数据的说明,很重要,以前没用过AD,表示很囧

网友(2014-08-29):
引用 楼主:
AD7895的数据手册上对SCK的说明有:A new serial data bit is clocked out on the falling edge of this se ...

想问一下楼主,我用STM32F103C8 控制AD7895
* 硬件连接如下
            -----------------------------------------------------------
*         | PA5   |  SPI1-SCK   | AD7895-CLK          |
*         | PA6   |  SPI1-MISO | AD7895-SDO         |
*         | PB7   |                  | AD7895-nCONVST |
*         | PB15 |                  | AD7895-BUSY       |
*          ----------------------------------------------------------

问题:软件设置为16bit模式,但读到的数据只有低八位,8bit~12bit数据为零,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