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配置字节 OptionByte 的详解 +如何编程配置字

楼主(2012-06-17):
STM8S的配置字节OPTION BYTE

这一章节我们将详细说明一下STM8S的OptionByte 。在此只以STM8S-EK开发
板上的主控制芯片STM8S208R8做为目标芯片来讲解。
本章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什么是STM8S的配置字 OptionByte
2.Option Byte 里面的位都表示什么
3.如何编程Option Byte

一 选项字节(OptionByte)
        STM8S的配置字类似于AVR的Fuse熔丝位。用于配置端口的复用功能和读保护等操作。不同于AVR的熔丝位,STM8S的时钟配置并不在Option Byte中,不会出现写完STM8S后芯片直接锁死的尴尬。
        选项字节用于配置硬件特性和存储器保护状态,这些字节位于同一页的特定存储器阵列中。 选项字节可以在ICP/SWIM模式中或IAP模式中修改, 也就是可以通过STlink 写配置字,或者是通过程序写选项字。
        当需要开启端口的第二功能时,需要考虑选项字节的编程,否则将不能实现程序所想要的功能。

例如,STM8S的有一个蜂鸣器控制器BEEP,这BEEP对应的端口是PD4.但是PD4有两个复用功能,它可以是

     1.AFR7=1  BEEP蜂鸣器的输出
     2.AFR7=0  Tim2 比较输出1 也就是Tim2_CC1

        用户必须在这两个功能中选择一个,只能选择一个。那如何使PD4是BEEP输出呢?
答案是通过设置Option byte 选项字,将AFR7配置成1,使用PD4输出的是BEEP的信号,否则,PD4将输出的是Tim2_CC1的信号 。
当然,任何的配置,用户还是可以像普通的IO一样来使用PD4。

更详细的图文说明 :

网友:
作为参考很不错。谢谢楼长!

网友:
开始学习STM8!标记楼主文档!

楼主:
使用程序修改 OptionsByte的例子:

//OPT 数组从STVP得到
unsigned char OPT[9]={0,0,0x80,0,0,0,0,0,0x55};

void Write_OPT(void)
{

do{
        FLASH_DUKR = 0xae;
        FLASH_DUKR = 0x56;
        }
        while(!(FLASH_IAPSR & 0x08)); //解锁Flash

        FLASH_CR2 = 0x80; //对选项字节进行写操作被使能
        FLASH_NCR2 = 0x7f; //互补控制寄存器
*((unsigned char *)0x4800) = OPT[0]; //OPT0   Read-out Protection

*((unsigned char *)0x4801) = OPT[1]; //OPT1   User boot code
*((unsigned char *)0x4802) = ~OPT[1]; //OPT1N  Complementary of User boot code

*((unsigned char *)0x4803) = OPT[2]; //OPT2   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
*((unsigned char *)0x4804) = ~OPT[2]; //OPT2N  Complementary of Alternate function

*((unsigned char *)0x4805) = OPT[3]; //OPT3   Watchdog option
*((unsigned char *)0x4806) = ~OPT[3]; //OPT3N  Complementary of Watchdog option

*((unsigned char *)0x4807) = OPT[4]; //OPT4   Clock Option
*((unsigned char *)0x4808) = ~OPT[4]; //OPT4N  Complementary of Clock Option

*((unsigned char *)0x4809) = OPT[5]; //OPT5   HSE Clock Startup
*((unsigned char *)0x480A) = ~OPT[5]; //OPT5N  Complementary of HSE Clock Startup

*((unsigned char *)0x480D) = OPT[7]; //OPT7   Flash wait states
*((unsigned char *)0x480E) = ~OPT[7]; //OPT7N  Complementary of Flash wait states

*((unsigned char *)0x487e) = OPT[8]; //OPTBL  Bootloader
*((unsigned char *)0x487f) = ~OPT[8]; //OPTBL  Complementary of Bootloader

}

网友A:
记下了,有需要买块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下了,有需要买块开发板

需要开发板吗,风驰STM8开发板配套27个例程和10多万字教程(基于库和寄存器),欢迎选购,需要的话,就看我的签名

网友(2012-10-20):
为什么没有早点搜索到这篇文章啊,使用24M外部晶振遇到问题,害死我了!

网友(2013-02-02):
很好,thanks,解决了我的问题,在设计板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 引脚为alternative,用STVP修改option byte很简单。。。

网友(2013-05-22):
看过了,非常不错。谢谢。

网友(2013-06-21):
虽然是老贴了,不过最近才开始接触STM8,这个真心有用,感谢楼主

网友:
mark  这个真心有用

网友:
苦逼的找了几天的资料,终于找到了可以解决问题的文档,  灰常灰常干洗啊楼主!!!!!!!!!!!!!!!!

网友:
这个确实很重要!尤其是使用外部晶振的时候要设置Complementary of Flash wait states

网友(2013-08-2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下。

网友(2013-10-17):
楼主,请问一下有没有尝试过在ROP为0xAA的情况下再次去修改这个地方呢?我现在修改不了。但如果ROP不要保护就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说得很通俗易懂,,真心感谢

网友:
感谢……要不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3-12-09):
记号一下

网友(2014-02-13):
努力学习一下~

网友:
多谢LZ无私分享!~

网友(2014-04-02):
这个非常有用,谢谢了,

网友:
好久没弄stm8了

网友(2014-06-01):
非常有用,正好在做个PWM,要用到!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