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PLD做个FIR滤波

楼主(2012-06-17):
如题,本人才接触这个,有人能给点思路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好像不好搞,CPLD资源少,乘法器也没有

网友:
cpld搞这个不合适

网友A:
FIR滤波器可以参考xilinx atlys板的自学材料
xilinx官网上可以下到
与matlab实现无缝连接。
CPLD不是拿来做滤波器的,一般都是逻辑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滤波器可以参考xilinx atlys板的自学材料
xilinx官网上可以下到
与matlab实现无缝连接。

弱弱的问一句,我这么没有在xilinx上搜到这方面的具体实例,还有就是这个滤波最好用FPGA做,或者dsp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我这么没有在xilinx上搜到这方面的具体实例,还有就是这个滤波最好用FPGA做,或者dsp实现 ...

xilinx大学计划下面有atlys板的自学材料你找找
FIR滤波一般都是DSP或者FPGA做,
如果拿ARM或者别的也行,就是速度上不去了

网友:
matlab里面装个DSP bui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