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摄像头求助

楼主(2012-06-17):
麻烦各位大侠给我解释下这个摄像头驱动的其中一段程序,有点不太懂。
always@(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ST)
begin
        if(!iRST)
        begin
                Pre_FVAL <= 0;
                mCCD_FVAL <= 0;
                mCCD_LVAL <= 0;
                mCCD_DATA[7:0] <= 8'h00;
                X_Cont <= 0;
                Y_Cont <= 0;
        end
        else
        begin
                Pre_FVAL <= iFVAL;
                if( {Pre_FVAL,iFVAL}==2'b10)
                mCCD_FVAL <= 1;
                else if({Pre_FVAL,iFVAL}==4'b01)
                mCCD_FVAL <= 0;

                mCCD_LVAL <= iLVAL;
//                mCCD_DATA[7:0] <= ov7660_data_8bit[7:0];
                if(mCCD_FVAL)
                begin

楼主:
尤其是这段 if( {Pre_FVAL,iFVAL}==2'b10)
                mCCD_FVAL <= 1;
                else if({Pre_FVAL,iFVAL}==4'b01)
                mCCD_FVAL <= 0;

网友:
有个疑问,{Pre_FVAL,iFVAL}这个拼接的数据到底是2'b还是4'b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尤其是这段 if( {Pre_FVAL,iFVAL}==2'b10)
                mCCD_FVAL

这段代码很常用的,就是检测一下下降沿和上升沿的。

网友:
  Pre_FVAL   <= iFVAL;
                 if( {Pre_FVAL,iFVAL}==2'b10)
                 mCCD_FVAL <= 1;
                 else if({Pre_FVAL,iFVAL}==4'b01)
                 mCCD_FVAL <= 0;
这段代码的意思是:
     Pre_FVAL   <= iFVAL; ifval是输入信号,在clk的上升沿,赋值给中间量Pre_FVAL,这样Pre_FVAL就相对于ifval有个一个时钟的延时么,
     下面的就是检测ifval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了哦。楼主可以自己画下时序图,就明白了哦

网友A:
我也在做cmos 正看驱动呢 可否加楼主qq讨论讨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cmos 正看驱动呢 可否加楼主qq讨论讨论 ?

可以啊,可以一起探讨一下,QQ 747302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