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电路求助

楼主(2012-06-17):
槽型光电传感器(4脚)的驱动以及输出后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连接到单片机

网友:
槽型光电传感器不用驱动电路,输出可以经过一个非门后接入到单片机.如果电源电压比单片机电源电压高,就加一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