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无刷电机一般用在什么领域的?

楼主(2012-06-17):
我一般是用三相交流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想请教一下无刷直流电机一般用在什么领域??

网友:
太高深呀

楼主:
不高深吧,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在什么情况下,大家考虑用无刷电机!!

网友:
电瓶车上的就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你说的电机都是无刷的呀?概念搞清楚没?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
散热风扇啊,DVD主轴马达等小功率,低价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