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种热电偶mV转温度,温度转mV程序,

楼主(2012-06-17):
多年前做的过程信号校验仪,其中一项关于热电偶测量和输出的换算程序
根据90温标上的公式编写,供大家测试

程序里的判断,请自行修改

相关链接:
热电阻PT10 PT100 Cu50 Cu100电阻转温度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0954-1-1.html

以下是K型mV转温度程序
// K型温度转电压系数
float code Var_TtoV_K[3][11]=
{
        {0, 3.9450128025/1e2, 2.3622373598/1e5, -3.2858906784/1e7, -4.9904828777/1e9,
                -6.7509059173/1e11, -5.7410327428/1e13, -3.1088872894/1e15,
                -1.0451609365/1e17, -1.9889266878/1e20, -1.6322697486/1e23},
        {-1.7600413686/1e2, 3.8921204975/1e2, 1.8558770032/1e5, -9.9457592874/1e8,
                3.1840945719/1e10, -5.6072844889/1e13, 5.6075059059/1e16,
                -3.2020720003/1e19, 9.7151147152/1e23, -1.2104721275/1e26},
        {1.185976/1e1,-1.183432/1e4}
};

/******************************************************************************
*函数描述:K型 电压转温度(冷端温度为0)
                  毫伏范围:-5.891 ~ +54.819
                  温度范围:-199.933C° ~ +1370.057C°
*输入变量:mV 毫伏
*返回变量:value 温度
******************************************************************************/
float K_VtoT(float mV)
{
        uchar i = 0;
        float value = 0;

        if(mV >= -6.478 && mV < 0)
        {
                value = Var_VtoT_K[0][8];

                for(i = 8; i >0; i--)
                        value = mV * value + Var_VtoT_K[0][i-1];
        }
        else if(mV >= 0 && mV < 20.644)
        {
                value = Var_VtoT_K[1][9];

                for(i = 9; i >0; i--)
                        value = mV * value + Var_VtoT_K[1][i-1];
        }
        else if(mV >= 20.644 && mV <= 54.900)
        {
                value = Var_VtoT_K[2][6];

                for(i = 6; i >0; i--)
                        value = mV * value + Var_VtoT_K[2][i-1];
        }

        return value;
}

网友:
这个要顶了
支持开源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附件不能下载,提示老论坛附件,搞什么啊???这是新论坛附件啊,

网友:
确实支持一下,暂时用不上,研究下解决问题办法不错!

楼主:
附件可以下载呀

网友:
已经下载学习啦,就是还没看明白

网友:
保存下来,顶楼主

楼主:
觉得有用就顶一下喔
对照90温标小册研习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有用就顶一下喔
对照90温标小册研习效果更好

90温标小册是本书吗?

网友:
'90国际温标通用热电偶分度表手册
这个吗

网友:
楼主能把90温标小册贴出来就完美啦

楼主:
手头没有温标手册,也没有电子版
不过这些换算程序不用深入研究,只要知道结果对就行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多谢LZ
很不错
就是不太明白
二维数组中数据是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
我想问下 这个热电偶 是那种两根线头上一短接那种吗  很久前从硬件部门缠出来一些  还没用过呢  如果是的话 正好学学。

网友:
资料值的学习!楼主的这种贡献精神更值得学习!!

楼主:
多谢大家捧场!
下载要顶哦

网友:
先收藏,以后慢慢看

网友(2012-09-09):
MARK!热电偶,电压与温度转换关系

网友(2012-10-15):
下来慢慢学习,不知这个外围是否还需加温度补偿电路.

网友:
good正好要用到

网友(2012-11-25):
搜热电偶是发现美信网站上有个MAX38155芯片,SPI接口的,接上热电偶,MCU读取温度就行了,有好几种型号,k 型,s型等,准备申请几片玩玩,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网友(2012-12-30):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捧场!
下载要顶哦

楼主有没有钨铼3—25热电偶的电压—温度计算公式,能不能共享一下,好久都没有弄懂

网友:
也来支持一下!!!

网友:
记下来了!!谢谢

网友(2013-01-29):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3-06-09):
谢谢,我认为胜利仪表“温度校准仪”就使用这个

网友(2013-10-07):
胜利仪表“温度校准仪”买个来解剖下

网友(2013-12-04):
感谢楼主分享~正需要

网友A:
MV级的电压,MCU可以测量得了不?加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V级的电压,MCU可以测量得了不?加放大?

看你需要做的精度了
12位AD也可以做呀

网友:
热电偶 温度装换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的确是好东西啊

网友:
不明觉厉.
先丁页一下

网友(2014-07-26):
可以测试看看效果 谢谢了

网友:
大家用过测试过没?分享一下经验呀

网友:
mark,热电偶计算程序

网友:
最近DIY白光烙铁,正好用得上

网友:
谢谢你的程序  受益匪浅

热电偶信号处理的电路 可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必须要学习而且要顶!

网友:
确实支持一下,暂时用不上,研究下解决问题办法不错

网友:
正在用热电偶,谢lz分享

网友(2014-10-20):
证在研究 不错的 顶一个

网友B:
发现K型 电压转温度 20mv以上有问题 楼主是否可以解答下 扣扣23935751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K型 电压转温度 20mv以上有问题 楼主是否可以解答下 扣扣2393575163

请问k型错在哪里,你是怎样验证?
刚计算了3个mv点没有问题
40.23mv  973.2562
25mv      602.2277
32.77mv 787.7048度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用着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好东西!不过我一般没有用到高精度的哈。

网友(2015-02-03):
正准备做温度控制,收了

网友:
收藏,有参考过PT100的

网友:
mark  温度转mV程序

网友(2015-05-09):
用到K型,基本上是正确的。

网友:
东西很不错 也比较准

网友:
这个要顶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5-07-15):
看见大家都说不错,下来学习,谢谢

网友:
下来仔细看看,可能用得上。

网友:
热电偶PT100难点在采集,不在计算应该

网友(2015-12-01):
程序貌似不行啊

网友(2016-04-03):
热电偶,电压与温度转换关系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2016-05-30):
8种热电偶mV转温度,温度转mV程序

网友C:
跟来mark一下,主要想知道怎么准确的采集mV级别电压,这是重点

网友(2017-11-11):
您好 ,楼主, 感谢开源,非常有价值 , 有2个问题 ,请帮忙指导.

1、程序中的系数是怎么得到的?N偶的目前好像有改变,需要改动,如果知道了拟合方法,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动

2、如果单片机容量限制,需要缩小代码量,可不可以?牺牲精度能不能实现?

网友(2018-01-24):
附件不能下载了,请问谁还有保存呢?

网友(2018-09-09):
这个必须要顶  ,就是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2019-06-06):
非常感谢,温习下

网友(2019-07-09):
楼主发的有用,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来mark一下,主要想知道怎么准确的采集mV级别电压,这是重点

仪表放大器+高精度AD

网友:
正好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2020-04-14):
不错,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1-05-26):
很有用,谢谢啦

网友(2022-04-01):
下载来看看,暂时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