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quartus 9.1没有cyclone 4器件 怎么办?

楼主(2012-06-17):
以前用的都是CPLD  如max7000  maxii  想学习一下FPGA  准备用cyclone 4的片子  发现两个问题 1   quartus 9.1没有cyclone 4器件 怎么办?   2用FPGA 是不是得要一个存程序的片子?

一般都怎么用 ?什么原理?BOOTLOADER?

希望大家给予帮忙

不胜感谢!

网友A:
1.升级呗,12.0都出来了,你还9.1。
2.有的FPGA带Flash,不需要额外的配置芯片,例如Act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升级呗,12.0都出来了,你还9.1。
2.有的FPGA带Flash,不需要额外的配置芯片,例如Actel的。 ...

FPGA嵌入的FLASH可以通过JTAG口写入程序吗?

楼主:
不升级quartus 9.1 不行吗?  器件表中只有Cyclone IV GX  无其他  这可怎么整

网友:
9.1有代码补全功能吗

网友:
9.1版本不够吧。去下载个11.0。  FPGA是RAM结构的,掉电丢失,自己玩就直接烧FPGA里就可以了。做产品需要用外部的EPCS4配置芯片。配置芯片擦写次数有限制的。

网友:
别总敝帚自珍了,新工具虽然很多问题,但是还是强烈建议更新,
建议使用11.0sp1 或11.1sp1
再早的版本altera不予以技术支持的!

网友:
11.1SP1总有些怪怪的问题,特别是涉及 <<  <<<  >>  >>> 这些移位的语法,有时候发现这些语句视乎失效了,需要赋值一个常数“激活”一下才可以。换回8.1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