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了,fatal error ,关于PLD反汇编的

楼主(2012-06-17):
             小弟我最近得到一个项目的软件部分,硬件原理图通过特殊渠道得到手了,当我把软件部分文件夹打开,我哭了,这就是3个jed文件啊,这叫啥软件codes,于是我想到了能否通过一些软件来反汇编程序代码呢,其实只要得到PLD的逻辑关系式就可以了,我在网上找的ABEL4.0进行反汇编,可是反汇编出错, 如图。所涉及的芯片为lattice的GAL16V8D。

楼主:
   我参考的是网上的JED to ABL 反编译方法:
ABEL4系统提供了一个反编译程序,如果种种原因希望从JED烧录文件获得可以编辑修改的AHDL文件,则可以通过下面的操作获得:

1。将准备进行反编译的jed文件放到abel目录下面:X:\Abel4\abel4\decode.jed;

2。打开uedit软件,在高级-->执行dos命令:
   a)选择要执行的文件:X:\Abel4\abel4\JED2AHDL.EXE
   b)选择工作目录:X:\Abel4\abel4\
   c)在执行文件的后面添加参数,命令部分就表示为:X:\Abel4\abel4\JED2AHDL.EXE decode.jed
   d)确定。开始运行反编译,输出一屏提示信息:
                   JED2AHDL  JEDEC to ABEL-HDL translator
                ABEL 4.00 Copyright 1987-1990 Data I/O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Input JEDEC file is: decode.jed.
//                File decode.abl already exists, it will be renamed to decode.bak
                Output AHDL file is: decode.abl.
                Device type is: P16V8R.
                Processing
                Reading Device Library
                Reading JEDEC Input File
                Extracting PLD Circuit Model
                Writing Output File
                        DECLARATIONS Section
                        EQUATIONS Section
                        TEST_VECTORS Section
        JED2AHDL complete.  Time: 1 seconds.

查看X:\Abel4\abel4\目录下已经生成了新文件:decode.abl,这个就是abel的源代码文件。

注意:[1] 反编译产生的所谓源文件与实际源代码在表示方法上会有些不同,一般都以直接的逻辑表达式给出每一个输入输出间的逻辑关系,
          与原作者的源代码会有出入,但逻辑原理是一样的,不影响使用。
      [2] 如果是编译产生的jed文件,则反编译以后的引脚和变量命名也会相同。如果是破解从芯片读取的jed,则系统自动赋以默认的名
          称,需要你自己分析以后重新手工处理。

楼主:
这是我用的ABEL4的软件,是不是没有GAL16V8D的库文件啊,郁闷死了!!!!

网友A:
唉,逆向不行,就不能正向么,电路图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逆向不行,就不能正向么,电路图都有了。

我是通说GAL系列的比较容易反汇编,才这么干的,其实这个项目的人是我的老师,可是他已经老了,不愿意在在搞研发了,蛋疼死我了。

网友:
Device type must be specified!

网友:
同LS,你没有指定器件型号。

网友:
就一个1⑥V8  有什么好反汇编的   直接用黑盒子测出来真值表就OK了

网友:
16v8
直接看jed也能知道什么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