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专家, C# 写的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2012-06-17):
学习 C# 一周左右, 每天抽空写一点点, 虽然进度很慢, 不过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软件目前和别的软件比起来优点:

1:可以设置串口接收缓冲大小。
2:可以看到接收的数据速度。
3:可以设置断帧功能。 相信这个对于调工控协议还是很不错的。
   当设置了自动断帧功能后, 比如 20 ms 断帧, 那么只要在 20mS 没有收到数据就会自动换行, 那么在看数据的时候非常方便。

接下来会完善的功能,
1:多数据循环发送
2:自动协议匹配回数据包
3:数据滤波, 就是说只显示匹配协议的数据包
4:串口示波器功能
5:串口监视功能(看时间是否允许)
6:虚拟串口功能(看时间是否允许)

===============================

非常郁闷的一件事情就是 C# 写的必须依赖于 .Net, 我如果把 .Net 组件也加进去就需要 45M , 文件太大了。

所以先给有安装过 .net 的朋友试试看吧。

希望能有一个试用记录, 提交一些 bug , 争取做个比较好点的小工具吧。

顺便说下, 这个只是一个小软件, 可能抄袭了别的软件的界面和功能, 希望不要介意哦。

初始版本 V0.1       2012-6-15 23:55
版本更新到 V0.11  2012-6-16 13:44      备注:修正了串口的 bug。
版本更新到 V0.12  2012-6-16 17:57      备注:修正了串口接收区 Hex 格式数据不正确的 bug
版本更新到 V0.13  2012-6-17 01:34      备注:V0.12 版本中断帧功能不正常了,重新修正。 增加了接收滤波功能, 不过功能还没有调通。

网友:
顶一顶,希望增加常用命令快捷键,方便调试中少敲几下键盘

楼主:
恩,谢谢楼上, 常用命令快捷键可以加上, 呵呵。

对了 modbus 调试功能也会加上, 最起码会完成  modscan 功能。

网友:
用用看,有没有源码?

网友:
下下来用用看,最近也在学C#,也想写个串口调试工具,楼主可不可以提供源码?

网友:
感谢楼主,断帧功能太棒了。
感觉对于串口调试软件,稳定性太重要了。之前用串口调试助手,经常是把串口线或者连串口线的时候各种崩溃。
另外可不可以做成非安装模式的。
发现问题,速率超过115200后打开串口再点击关闭串口没有反应。
另外以HEX方式显示的时候0D显示不出来,是不是当成换行符了。(这个我搞错了,显示不出来是对的)
还有串口打开后更改串口号不能自动更改,是否可以加个提示。

楼主:
过段时间再考虑开吧。

如果大家意见给的比较多, 软件做稳定了, 就一定开源 呵呵。

楼主:
liansh2002
=========
谢谢你提出的, 我现在就看程序。

楼主:
速率超过115200后打开串口再点击关闭串口没有反应。
========================
我用的虚拟串口, 没有问题, 看来是实际串口不支持 115200 以上后可能会出问题, 不过我这里没有办法试。

还有串口打开后更改串口号不能自动更改,是否可以加个提示
=======================
这个可以修改, 我修改成可以实时修改串口设置吧。 半个小时可以完成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率超过115200后打开串口再点击关闭串口没有反应。

========================

我用的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虚拟的串口,实际电脑串口好像也不能超过115200。不过那个按钮点了关闭串口以以后没有反应。

楼主:
好 , 我一会测试下打开串口的问题, 现在先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
吕大侠,现在也在用C#了,呵呵呵,我很早就转到C#了,Delphi早已经放弃了。。。

网友A:
楼主还有一个问题,我用其它的串口软件以16进制模式发送 AA,接收显示的3F(已经选择HEX显示) 。如果连续发4个AA,就会显示3F 00 09 3F。

楼主:
楼上, 你测试下 0.11 版本的

V0.11 修正了 V0.1 的打开串口 bug, 并且更新了再串口打开状态下修改波特率 , 停止位等即时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一个问题,我用其它的串口软件以16进制模式发送 AA,接收显示的3F(已经选择HEX显示) 。如果连续发4 ...

你说的问题的确有这个毛病, 我检查下。

楼主:
我用了 SSCOM3.2  在中英文切换转 Hex 的地方也有 bug。
有没有写的比较好点的没有 bug 的软件推荐下。

楼主:
更新了 V0.12 版本, 修正了 Hex 接收数据不对的问题。

网友:
果断下载,楼主牛,学习一下,最近也看上位机,请多指教

网友:
持续关注中,楼主不但实现了串口的相关功能,还计划做图表显示。
看到楼主使用ZGraph了,不知是哪种图形显示空间,是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喜欢这个玩意

楼主:
ZGraph 是一个国内大学生前年写的开源的画图控件。 论坛里面有人介绍过。

不过我还是有可能换成 国外开源控件 ZDGraph 。

希望大家能多帮忙测试 bug ,或者提出比较好的建议。

楼主:
版本更新到 V0.13  2012-6-17 01:34      备注:V0.12 版本中断帧功能不正常了,重新修正。 增加了接收滤波功能, 不过功能还没有调通。

网友:
呵呵,学C#的飘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用Xenocode Postbuild 2010 for.NET可以打包程序,不懂安哥试过没有?没有数据库等其他服务项应该容易打包~~

网友:
楼主呀,串口的调试软件多了,能不能再加个CAN的调试部分进去呀,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加个清除接收个数和发送个数进去呀

楼主:
nongxiaoming

用Xenocode Postbuild 2010 for.NET可以打包程序,不懂安哥试过没有?没有数据库等其他服务项应该容易打包~~

=======================

用这个是不是说文件可以小很多?一会我网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加个清除接收个数和发送个数进去呀

这个功能现在已经有了啊。

网友(2012-07-25):
顶一下,这要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楼上, 常用命令快捷键可以加上, 呵呵。

对了 modbus 调试功能也会加上, 最起码会完成  modscan ...

这个要顶!

网友:
如果有modbus调试功能就好了,当然还要有配套的CRC16

网友:
楼主啊,我早点发现你这个帖子就好了!  你这个串口示波器功能很好啊,我上次在测有效电压,看波形还要将数据放到EXCEL上处理,不知道有多麻烦···

网友:
我大一的时候也做了一个,但是完全没办法和楼主比啊。

网友:
楼主的串口示波器是用到了ZGraph.dll吧,一个小建议,把窗体Size固定,求开源啊。

楼主:
其实版本已经更新很多了。 能正常画曲线了。

网友:
好像在接收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乱码,呵呵!我也做过这东西呵呵!
System CPU Temperature is:36.76 ℃
System CPU Temperature is:36.76 ??
System CPU Temperature is:36.76 ℃
System CPU Temperature is:36.76 ℃
列如!

网友:
LZ C#写的比我好

楼主:
我i这里还希望能找一个实习的, 呵呵, 有兴趣的给我简历, lvhaian1982@163.com

网友:
照葫芦画瓢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版本已经更新很多了。 能正常画曲线了。

大哥,我刚用了你这个软件,接收到数据后,那个串口示波器没有显示波形呢,是不是还要在哪里设置?

还有个问题,我用了一段时间后,1个小时吧,发现电脑很卡,一查看进程,发现这个软件CPU占用率达到了50% 。。。

楼主:
周末更新下, 不好意思啊, 画波形部分我还没有开放出来,

网友:
坐等开源

网友:
楼主是用winapi做的还是。net的串口控件?

网友:
呵呵,不错,等开源了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期待稳定版本早日开源

网友:
求开源!!求开源!!

网友:
我去,我怎么不早点遇到LZ。。。。。
不过,画波形却是很实用啊,之前想要显示波形都是串口来了保存到txt中再用matlab画,太麻烦,而且也处理不到很多数据。。。。。
后来就学了Labview,用这个写的串口程序,终于能显示波形了。。。

网友:
学习了,玛瑞克

网友:
马克先,等稳定版

网友:
断帧很好用。 点击任务栏图标 最小化,最大化 多点几次的话,换行显示功能没有了。
保存TXT数据时,能实现追加么?

网友:
     楼主威武,我想用C#编写USB 和 网络的上位机程序,有什么好的建议,望指点下!

网友:
一个星期可以做到这程度,相当不简单,想当年用C#写机器人上位机可搞破我的头了

网友:
可不可以把接受的数据实时的以EXCEL文件保存下来,方便查看

网友:
是呀,楼主把modbus  rtu功能和asc功能都加上去吧!

网友(2012-09-01):
多谢分享,快要用上了

网友(2012-10-10):
楼主,你能把源代码发我邮箱吗?506062608@qq.com,谢谢

网友:
能发他源码来学习学习就好了   我自己也写过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LZ学C#用的什么书,写得很牛

网友(2013-01-26):
楼主  软件还是有BUG啊  发送HEX数  如CC  接收到的确是3F  这个问题很烦啊

网友:
顶楼主。喜欢这个东西。。。。

网友:
学习C#已经有一年了 学习了楼主的程序 受益匪浅
楼主能否把后面几个版本的代码也公布一下 深入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学以到致用,不错

网友:
不错呀,楼主能不能把源代码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2013-02-28):
不错的C#学习资料,求开源。

网友:
楼主再不开源同志们自己都写出来了

网友:
坐等开源。。。

网友:
安装不了,不会要先安装C#的编译环境吧。。。

网友:
最近有新的进展吗?

网友:
楼主还是很强大啊,我学了C#还没有会

网友:
支持LZ更强大版本出现~

网友:
楼主能开源学习么

网友:
下来试试!多谢了

网友(2013-05-08):
3F是个硬伤啊,根本不好用!!估计是字符解析问题,楼主说开源又不开源的,有问题把代码抛出来,很多人帮你解决!!

网友:
串口示波器没有波形啊。。。怎么木有了?

网友:
非常优秀的软件,mark一下~!

网友:
真心的说,楼主免费放出软件来用已经不错了,为什么那么多得寸进尺的呢?

网友:
顶了,挺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3-06-16):
不开源发出来干什么,俺写这个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哦,我来学习下。提供源码就好了。自己写的那个缓冲区处理不好。

网友:
自动断帧 这个功能挺好;
不过,对于硬件调试的人来说,能加上Commix的那个自动校验功能就好了……

网友(2013-07-31):
楼主可不可以提供 一下源码

网友:
有时间也应该学学 C#,当玩了,是不是我会C++学C SHARP会容易一些呢 ?

网友:
期待开源早点到来,界面和PortHelper有些相似

网友:
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求开源呀

网友:
楼主信誉何在?答应了网友的开源,哎.........

网友(2013-09-15):
那个串口示波器才是亮点哈

网友(2014-01-12):
不错的东西 示波器那边特别好 谢谢

网友:
答应的开源呢,支持下楼主

网友(2014-04-12):
有源码给吗,学习下

网友:
楼主,现在程序稳定了么?能开放么?最近在学C#,想找些项目代码看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但是CPU占用率一直在40%以上,太伤不起了,楼主能否改进下?

网友(2014-08-09):
木有源码,就不下了,这样的稳定可以使用的工具多了去

网友(2015-01-12):
哇塞。LZ学习了一周就对C#领悟的这么透彻了啊!!

网友:
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可以显示汉字的么。。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这个东东如果出现热插拔会怎么样啊,楼主大人

网友:
标记一下~ 其实c#是一种中间语言,只要不过5秒就可以得到可编译源码了!

网友(2015-03-01):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IO.Ports;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Termie
{
        public sealed class CommPort
        {
                public delegate void EventHandler(string param);
                private SerialPort _serialPort;
                private Thread _readThread;
                private volatile bool _keepReading;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CommPort instance;
                public CommPort.EventHandler StatusChanged;
                public CommPort.EventHandler DataReceived;
                public static CommPort Instance
                {
                        get
                        {
                                return CommPort.instance;
                        }
                }
                public bool IsOpen
                {
                        get
                        {
                                return this._serialPort.IsOpen;
                        }
                }
                static CommPort()
                {
                        CommPort.instance = new CommPort();
                }
                private CommPort()
                {
                        this._serialPort = new SerialPort();
                        this._readThread = null;
                        this._keepReading = false;
                }
                private void StartReading()
                {
                        if (!this._keepReading)
                        {
                                this._keepReading = true;
                                this._readThread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this.ReadPort));
                                this._readThread.Start();
                        }
                }
                private void StopReading()
                {
                        if (this._keepReading)
                        {
                                this._keepReading = false;
                                this._readThread.Join();
                                this._readThread = null;
                        }
                }
                private void ReadPort()
                {
                        while (this._keepReading)
                        {
                                if (this._serialPort.IsOpen)
                                {
                                        byte[] array = new byte[this._serialPort.ReadBufferSize + 1];
                                        try
                                        {
                                                int count = this._serialPort.Read(array, 0, this._serialPort.ReadBufferSize);
                                                string @string = Encoding.GetEncoding("Gb2312").GetString(array, 0, count);
                                                this.DataReceived(@string);
                                        }
                                        catch (TimeoutException)
                                        {
                                        }
                                }
                                else
                                {
                                        TimeSpan timeout = new TimeSpan(0, 0, 0, 0, 50);
                                        Thread.Sleep(timeout);
                                }
                        }
                }
                public void Open()
                {
                        this.Close();
                        try
                        {
                                this._serialPort.PortName = Settings.Port.PortName;
                                this._serialPort.BaudRate = Settings.Port.BaudRate;
                                this._serialPort.Parity = Settings.Port.Parity;
                                this._serialPort.DataBits = Settings.Port.DataBits;
                                this._serialPort.StopBits = Settings.Port.StopBits;
                                this._serialPort.Handshake = Settings.Port.Handshake;
                                this._serialPort.Encoding = Encoding.GetEncoding("Gb2312");
                                this._serialPort.ReadTimeout = 50;
                                this._serialPort.WriteTimeout = 50;
                                this._serialPort.Open();
                                this.StartReading();
                        }
                        catch (IOException)
                        {
                                this.StatusChanged(string.Format("{0} does not exist", Settings.Port.PortName));
                        }
                        catch (UnauthorizedAccessException)
                        {
                                this.StatusChanged(string.Format("{0} already in use", Settings.Port.PortName));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StatusChanged(string.Format("{0}", ex.ToString()));
                        }
                        if (this._serialPort.IsOpen)
                        {
                                string text = this._serialPort.Parity.ToString().Substring(0, 1);
                                string text2 = this._serialPort.Handshake.ToString();
                                if (this._serialPort.Handshake == Handshake.None)
                                {
                                        text2 = "no handshake";
                                }
                                this.StatusChanged(string.Format("{0}: {1} bps, {2}{3}{4}, {5}", new object[]
                                {
                                        this._serialPort.PortName,
                                        this._serialPort.BaudRate,
                                        this._serialPort.DataBits,
                                        text,
                                        (int)this._serialPort.StopBits,
                                        text2
                                }));
                        }
                        else
                        {
                                this.StatusChanged(string.Format("{0} already in use", Settings.Port.PortName));
                        }
                }
                public void Close()
                {
                        this.StopReading();
                        this._serialPort.Close();
                        this.StatusChanged("connection closed");
                }
                public string[] GetAvailablePorts()
                {
                        return SerialPort.GetPortNames();
                }
                public int Send(string data)
                {
                        int result;
                        if (this.IsOpen)
                        {
                                try
                                {
                                        this._serialPort.Write(data);
                                        result = data.Length;
                                        return result;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_serialPort.Close();
                                        this.StatusChanged(ex.Message);
                                        result = 0;
                                        return result;
                                }
                        }
                        result = 0;
                        return result;
                }
                public bool ShowCTS()
                {
                        bool result;
                        try
                        {
                                result = this._serialPort.CtsHolding;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StatusChanged(ex.Message);
                                result = false;
                        }
                        return result;
                }
                public bool ShowDSR()
                {
                        bool result;
                        try
                        {
                                result = this._serialPort.DsrHolding;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StatusChanged(ex.Message);
                                result = false;
                        }
                        return result;
                }
                public bool ShowRLSD()
                {
                        bool result;
                        try
                        {
                                result = this._serialPort.CDHolding;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StatusChanged(ex.Message);
                                result = false;
                        }
                        return result;
                }
                public bool ShowRING()
                {
                        bool result;
                        try
                        {
                                result = false;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StatusChanged(ex.Message);
                                result = false;
                        }
                        return result;
                }
                public void SelDTR(bool stat)
                {
                        try
                        {
                                this._serialPort.DtrEnable = stat;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StatusChanged(ex.Message);
                                this._serialPort.DtrEnable = false;
                        }
                }
                public void SelRTS(bool stat)
                {
                        try
                        {
                                this._serialPort.RtsEnable = stat;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StatusChanged(ex.Message);
                                this._serialPort.RtsEnable = false;
                        }
                }
                public void SelBREAK(bool stat)
                {
                        try
                        {
                                this._serialPort.BreakState = stat;
                        }
                        catch (Exception ex)
                        {
                                this.StatusChanged(ex.Message);
                                this._serialPort.BreakState = false;
                        }
                }
        }
}

网友(2017-01-04):
楼主能把源码发我一下吗 recoo_001@163.com?我也是初学者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3-24):
牛,一直在找一款合适的串口工具

网友:
中英文混合发送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可以入一下wpf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