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dows xp下的PC机,多久往局域网中发送一次ARP请求?

楼主(2012-06-18):
请教:windows xp下的PC机,多久往局域网中发送一次ARP请求? 谢谢

网友:
好像是要等路由器的广播吧

网友:
抓包看下就行啦,一般不发的,我抓到的包是这样的。

我们的路由器那边设置成1-5秒广播一次。

楼主:
我做了抓包测试,设备通过网线直接连PC,发现PC发出去的ARP包时间间隔不固定。

网友:
原则上交换机本身应该不广播才对的, 广播往往是有主机发出了请求. 当然交换机可能缓存这个请求.

对于主机来说它的ARP表过期(目标IP条目从ARP表删除了)后, 发IP报文前就要广播ARP.
arp缓存可以通过arp -a看到

楼主:
我原来做的测试是有问题的,测试设备直接连PC,我在测试设备中没有ARP服务器功能,导致PC不停的发ARP请求给我,我没有正确ARP返回给PC,所以看到PC不停的发ARP包给我。现在在局域网中抓包测试,PC不停的发ARP请求情况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