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键盘输入字符在1602上显示,通电后键盘三个灯闪了一下。

楼主(2012-06-18):
之后全熄灭了,这是正常情况么,我按键盘也没有反应,本人新手,求大神讲解!

楼主:
键盘连上电脑还是好的,连上51单片机就不能用了,这是硬件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简单来说,插上电之后只会闪一下,如果不插单片机还会闪三下的话,一定挂了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三个灯通电后闪一下是正常状况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三个灯通电后闪一下是正常状况么,谢谢了。

插電腦,啟動時通常是三燈閃一下。

网友:
3灯闪一下代表键盘启动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感觉自己问了个很挫的问题- - !),那就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了,看看我这个程序能不能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我设计的是  要是检测到有键盘按下P0口的灯就会亮(本来是熄灭的),可是最后还是没反应。
#include<reg52.h>
sbit psdata=P3^4;
sbit psclk=P3^3;
void main()
{
IT1=0;
EX1=1;
EA=1;
while(1);
}

void int1() interrupt 1
{
P0=0;
}

有大神能帮忙修改下么。

还有个疑问,键盘接上单片机后按Num Lock,为啥三个灯最左边的那盏不亮。

网友:
LZ赶紧改标题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