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线遥控载波振荡电路(声表,2SC3357)的原理?

楼主(2012-06-18):
请问,下面这个无线遥控电路的工作原理(载波)是怎样的?各个元器件的作用是什么?
比如生成433MHz的振荡频率,有了声表SAW R433A,那与之并联的电感参数是怎么选,选多大的电感值?连接到电源上的电感参数如何选? 与之并联的电阻做什么用?

有朋友回答了原理,但我还想知道具体电感电容的值如何选择,我是要产生433MHz的载波,谢谢
附图

楼主:
期待大侠的解答

楼主:
继续期待,坐等大侠解答

楼主:
大侠啊,帮我解释解释吧

网友(2016-09-07):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距离不到20米,求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