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 BootLoad跳转后,只要做除法运算就死机

楼主(2012-06-18):
硬件环境:LPC2478+外括RAM+外括FLASH+7“TFT+U盘读写
软件环境:ADS1.2,模板源之ZLG的IAP DEMO代码
设计目标:加入IAP功能,通过U盘升级系统ROM。
变量分配:LCD显存与大数组变量及字库等都放到外部RAM中,常用变量放到内部RAM
碰到问题:程序里只要有除法运算就会死机。查汇编,是调用了库函数__rt_udiv。

直接跑ZLG的DEMO代码,发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编译器问题,除零处理

楼主:
麻烦楼上能不能说详细点?

我把程序分成了两块,一块是0x00000开始的bootload(系统初始化+跳转),一块是0x40000(应用程序)
我猜测编译器把内部库(默认)分配到了bootload区了,(bootload区除法正常)

网友:
不要调用库函数, 自己写一个除法函数调用试试, 以前做IAP时, 调用atoi等一些库函数时也死机, 重写这些函数, 不调用库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其实楼主最好的办法是,自己跟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觉得是库分配到bootloader区,你可以看一下MAP文件,查看他们对应的位置。

网友:
除数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