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nrf24l01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2-06-18):
nrf24l01的抗干扰能力是不是不行呢,我用它做了一个遥控小车,实在是干扰的让人受不了啊,也改进了电路,但还是干扰的厉害,它的抗干扰能力是不是不行呢,还是说我的电路没处理好,求大神赐教,如果是芯片问题,那给推荐一款抗干扰能力强的无线芯片

网友A:
怎么判断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受干扰了?

去除电机后就很稳定,加上电机后就不稳了

网友B:
要抗干扰,在程序上面要多处理,最简单就是调频,

网友:
可能是电源部分受影响了。

网友C:
很可能电源受干扰了

网友A:
干扰源、干扰传播途径都要考虑。
电机两端加104电容,引脚到机壳也加一下试试。引线到引脚串电感;
最好使用独立电源分别给驱动电源和控制电源供电,如果不能,要加隔离或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源、干扰传播途径都要考虑。
电机两端加104电容,引脚到机壳也加一下试试。引线到引脚串电感;
最好使 ...

除了你说的隔离和屏蔽,其他的我都试过,不行,至于隔离和屏蔽要怎么弄,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电源受干扰了

我单独供电了,电源没理由受干扰啊,但是就是不行,我觉得是无线芯片的抗干扰能力不行,当我把电机和接收芯片放的比较进的时候干扰严重,放得远一些后干扰会好很多

网友A:
你的电源不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不是共地的?

恩是共地的,难道要不共地?但我试过,不共地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不是共地的?

请教一下如何让电源不共地,本人新手,不怎么懂

楼主:
哦,对啊,原来没注意到,谢了

网友(2013-04-28):
引用 网友B:
要抗干扰,在程序上面要多处理,最简单就是调频,

在无线设备上的抗干扰都是把发射代码程度加大....例如CC1101,在大电流旁的干扰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