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无U盘检测

楼主(2012-06-18):
图片是我做U盘检测的硬件电路USB_POWER是+5V电源,MP3_33V是3.3V电源。没有U盘时MP3_CHECK点的为高电平,当有U盘时光耦导通MP3_CHECK为低电平,通过这样的方法检测是否有U盘插入。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光耦的压降有1.2V这样加在U盘两端的电压只有3.7V左右,这样可能导致U盘供电不足工作不正常。现在请教高手们有没有比较好的做有无U盘检测的方法。。急急急急!!!!!!!

网友A:
我去,怎么把12v电压降到5v来用啊

我怎么弄了一个5k一个7k电阻串在一块接在12v上,5k电阻两端电压不就是5v啊?我用万用表测量是5v啊,接在单片机上咋不能用呢?

PS:尼玛信不信我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电源上加个小电阻,运放(差分放大电路)去放大这个电压信号
如果电阻加在地线上,运放可接成反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怎么把12v电压降到5v来用啊

我怎么弄了一个5k一个7k电阻串在一块接在12v上,5k电阻两端电压不就是5v ...

电流呢,?算过电流没有?这样做电流是否够呢?肯定是不够的。。电阻分压只能用作去信号,不能用作驱动电路,你这样做明显驱动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呢,?算过电流没有?这样做电流是否够呢?肯定是不够的。。电阻分压只能用作去信号,不能用作驱动电 ...

既然知道了,你问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了,你问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看来是没理解我的意思,此处并非是用电阻分压来提供U盘的供电电压,只是在供电回路中加了一个光耦导致U盘的供电电压偏低。供电电流是绝对够的,现在只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硬件电路做有无U盘检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没理解我的意思,此处并非是用电阻分压来提供U盘的供电电压,只是在供电回路中加了一个光耦导致U盘 ...

真正有本事的人不是整天在那嘲笑别人这个不懂那个不懂,而是去解答别人不懂的问题,论坛本来就是一个探讨问题互相学习的地方。说句不谦虚的话,有些东西我知道您未必知道。装什么高人。我承认我是有很多不懂,但是我会虚心向别人学习。您不想回答也没必要在这里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在这里对别人指指点点,有句话说的好“我需要人指点但不需要人指指点点”。您不回答自然有乐于帮助别人的人来回答。听说过“一坛醋不晃,半坛醋晃起来晃”这句话话吗?这是我老家形容一种的。像您这位高人我看我是没那个福分向您请教了。
PS:不好意思我发不了消息只有在这里回复您老的消息了。
PS:各位坛友上面的话有点过激,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正有本事的人不是整天在那嘲笑别人这个不懂那个不懂,而是去解答别人不懂的问题,论坛本来就是一个探讨 ...

我没看出2L在嘲笑你,也没看出他的话有什么过激的,但我看懂了他表达的意思。

貌似一般是通过数据端D+ D-的电平来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出2L在嘲笑你,也没看出他的话有什么过激的,但我看懂了他表达的意思。

貌似一般是通过数据端D+ D ...

问题就出在这了,产品硬件前期是另外一个人设计的,后来我接了这边的工作很多东西基本定型,可改的空间很小,再从成本考虑。我只能想最简单的最省的方法打补丁。如果可以抛开以前的设计的话那就好办多了。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不需要纠结了。U盘3.7V供电基本可以运行。后面会改版选用罗姆的一款MP3芯片。这颗芯片自带U盘检测功能,CPU只要做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很好的完成有无U盘的检测了。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建议。呵呵

楼主:
2L可能是被我上面电路图中的网络标号给误导了,或者我只是给出了一部分电路也很可能会误导各位。

网友B:
硬件定了的话那就麻烦了

如果是这样的电路的话,USB回路串电阻,使得U盘插入后电阻压降大于0.7V,用三极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定了的话那就麻烦了

如果是这样的电路的话,USB回路串电阻,使得U盘插入后电阻压降大于0.7V,用三极管 ...

现在这个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里,很多东西不让你改,只让你在原先预留的焊盘上搭电路,而且像您刚才说的电阻压降大于0.7V也是不允许的。这个问题不纠结了,已经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