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比较器转换速度问题,lm324,lm339比较

楼主(2012-06-18):
大家好:

最近看了一些电压比较器的资料,比如lm324,lm339,lm393。

有一个问题,这些芯片的手册中为什么都不写,作为比较器使用时,电压被比较所需要的时间呢??

这些芯片哪个速度更快些??

请问技术资料也看了,但是没看出来那个指标是说lm339比较速度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
你想要多快

网友A:
有个slew rate参数

网友B:
中文资料中的“变化斜率”or “压摆率”就是,英文资料单词像楼上说的“slew rate”

网友C:
lm324是普通运放,用于比较器的反转速度远不及LM339的

网友D:
datasheet当中有数据的,仔细看。。

网友E:
一看楼主就是没看手册,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该看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楼主就是没看手册,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该看什么参数

我是菜鸟,学纯软件出身。不知道应该看什么参数,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asheet当中有数据的,仔细看。。

我是菜鸟,学纯软件出身。不知道应该看什么参数,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24是普通运放,用于比较器的反转速度远不及LM339的

谢谢你,但是我听一些前辈说,lm339的地,有时候不能达到“绝对的地”,除非用双电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是我听一些前辈说,lm339的地,有时候不能达到“绝对的地”,除非用双电源。 ...

干嘛要绝对的,相对可以的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要绝对的,相对可以的话就可以了

兄弟,是这样的。
我这个项目的电压范围就是0到5V。
我需要在0到5V中取出2个点的电压阀值来做比较。然后记下电压在这2点中由低变高话费的时间。
而lm339共模电压又是VCC-1.5。
要是低电平又不是绝对的GND的话,那么我这2点的电压范围就很窄了。我希望能宽些。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资料中的“变化斜率”or “压摆率”就是,英文资料单词像楼上说的“slew rate” ...

谢谢你,但是我听一些前辈说,lm339的地,有时候不能达到“绝对的地”,除非用双电源。
兄弟,是这样的。
我这个项目的电压范围就是0到5V。
我需要在0到5V中取出2个点的电压阀值来做比较。然后记下电压在这2点中由低变高话费的时间。
而lm339共模电压又是VCC-1.5。
要是低电平又不是绝对的GND的话,那么我这2点的电压范围就很窄了。我希望能宽些。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slew rate参数

谢谢你,但是我听一些前辈说,lm339的地,有时候不能达到“绝对的地”,除非用双电源。
兄弟,是这样的。
我这个项目的电压范围就是0到5V。
我需要在0到5V中取出2个点的电压阀值来做比较。然后记下电压在这2点中由低变高话费的时间。
而lm339共模电压又是VCC-1.5。
要是低电平又不是绝对的GND的话,那么我这2点的电压范围就很窄了。我希望能宽些。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楼主最好还是说说你的用途。。比如说你的输入信号频率、幅度,以及输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还是说说你的用途。。比如说你的输入信号频率、幅度,以及输出要求。 ...

我是需要同时检测将近100个物体,用的是光电传感器(切断式的)。
当物体下落时,会遮挡住光电传感器,此时,光电传感器的检测端电压会升高。
我需要知道此物体的下落速度,所以想用电压比较器设置2个点位的电压比较,每过一个电压的点位时,计时,然后求出下落过程的时间。
不用ADC时因为,转换速度太慢,因为是100个物体,所以我程序周期也要求很短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同时检测将近100个物体,用的是光电传感器(切断式的)。
当物体下落时,会遮挡住光电传感器,此 ...

你得先知道这些东西下落的最小~最大速度范围,然后根据时间来选择比较器。LM393 339 之类的只是通用(低速)比较器。

简单说,你得先把需求确定好。

你的应用中,是不必考虑输出饱和电压的。

好在你不是搞硬件的,不然用A/D弄这个可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同时检测将近100个物体,用的是光电传感器(切断式的)。
当物体下落时,会遮挡住光电传感器,此 ...

物体下落遮挡住光电传感器的时间足够长(体积大),连续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足够长,可以用339,324当比较器使用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先知道这些东西下落的最小~最大速度范围,然后根据时间来选择比较器。LM393 339 之类的只是通用(低 ...

这些东西,最快的也就几微秒,慢的会达到几毫秒。
希望你给我推荐一款便宜点的,因为用量甚多,成本不得不考虑啊。

还有,杯具的是。AD转换的,我确实已经做完了,用STC自带的ADC做的,结果程序周期达到700微秒,效果出不来,本PASS了。
我这个项目要求程序周期也要很小,才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最快的也就几微秒,慢的会达到几毫秒。
希望你给我推荐一款便宜点的,因为用量甚多,成本不得 ...

最快的也就几微秒,慢的会达到几毫秒

那普通的LM339之类的就够了。。ST的LM339D

The response time specified is for a 100mV input step with 5mV overdrive. For larger overdrive signals 300ns can be obta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