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烈的震动会不会影响FPGA的正常工作

楼主(2012-06-18):
剧烈的震动会不会影响FPGA的正常工作?是不是要用防震晶振?
我做了一个板子,在静止的时候工作正常,但是在非常剧烈的震动时(加速度有几个g吧),会有一路信号不正常,另两路信号正常?
是不是震动影响了FPGA的时序?还是晶振要用防震晶振?还是什么原因?
求教。。。

网友:
加速度有几个g  ? 神马产品?导弹吗? 理论上震动本身不会有问题,只是可能某些零件接触什么的会有问题吧

网友:
电路板上受震动影响的主要是陶瓷电容
FPGA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另外就是长期处于震动下,焊点的可靠性,是否开裂,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A:
震动肯定不会影响FPGA内部的逻辑运行的,要多考虑焊接问题,我们做过十个g的,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虚焊吧。肯定是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震动肯定不会影响FPGA内部的逻辑运行的,要多考虑焊接问题,我们做过十个g的,都能正常工作 ...

10几个G的  什么概念的 这么大的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几个G的  什么概念的 这么大的加速度?

概念就是重力加速度!物理书上有的。

网友:
焊接可靠后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