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51中的除法运算???谢谢

楼主(2012-06-18):
将一个变量除以256,此变量小于256,要求取到到小数点后两位????不知道怎么编程,麻烦大神用A51指教???谢谢

网友A:
先乘以100,再左移8bit

网友:
先除在取余,中间过程用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乘以100,再左移8bit

是右移8bit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右移8bit吧??

对,是右移,写错了,不知道*100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看似你的程序至少需要双字节的除法,A51是有现成的汇编库的,网上搜搜51单片机双字节的除法,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你的程序至少需要双字节的除法,A51是有现成的汇编库的,网上搜搜51单片机双字节的除法,直接调用 ...

我在keil里面找过,没有找到,网上的库还没有找过,找到发上来,大家享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keil里面找过,没有找到,网上的库还没有找过,找到发上来,大家享用 ...

;双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 (R5R2R3R4/R6R7)=(R2)R3R4 余数R6R7
;入口    :R5,R2,R3,R4,R6,R7
;占用资源:ACC,B,F0
;堆栈需求:4字节
;出口    :(R2),R3,R4,R6,R7,OV
NDIV42   :MOV    A,R1
          PUSH   A
          MOV    B,#00H
NDV421   :MOV    A,R2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6
          JC     NDV422
          MOV    R5,A
          MOV    A,R1
          MOV    R2,A
          INC    B
          SJMP   NDV421
NDV422   :PUSH   B
          MOV    B,#10H
NDV423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XCH    A,R5
          RLC    A
          XCH    A,R5
          MOV    F0,C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6
          JB     F0,NCV424
          JC     NDV425
NCV424   :MOV    R5,A
          MOV    A,R1
          MOV    R2,A
          INC    R4
NDV425   :DJNZ   B,NDV423
          POP    A
          CLR    OV
          JNZ    NDV426
          SETB   OV
NDV426   :XCH    A,R2
          MOV    R7,A
          MOV    A,R5
          MOV    R6,A
          POP    A
          MOV    R1,A
          R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 (R5R2R3R4/R6R7)=(R2)R3R4 余数R6R7
;入口    :R5,R2,R3,R4,R6,R7
;占用资源:ACC,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