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点灯程序,一个端口赋值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2-06-18):
C8051f点灯程序,一个端口赋值是怎么实现的?复位端口怎么初始化,时钟怎么初始化设置呀?

网友:
什么叫怎么实现的?就是向对应的P口里面写入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
闪烁灯实验  本实验采用P3.4口输出  短接J11  实验时将跳线帽接至+3V

*****************************************************************************/
#include <c8051f0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0^6;
//sbit LED2        =        P5^5;          //P5不能位定义???
sbit LED2        =        P3^5;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2    = 0x40;                                /*使能交叉开关*/
   //P3MDOUT  =0xff;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21;y++);
}
/*******************************/
void main (void)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PORT_Init ();
   while (1)
   {
           LED1=0;
           LED2=1;
           delay(200);
           LED1=1;
           LED2=0;
           delay(200);
   }
}

网友:
端口赋值怎么实现?直接写就成了,你搞的那么复杂的干什么?

网友:
网络卡,一不小心发重复了,修改之。

另外,楼主可以用
c8051
做关键字搜索论坛,有很多成套例子的,下载后试试就明白了。

楼主:
P0^6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P0^6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咋啥也不晓得呢?

P0^6即P0.6

在C语言中用sbit定义一下而已。

楼主:
^  这个符号是个啥东西?

网友:
看来是新手中的新手中的新手中的新手中的......................................

网友:
超级新手第一步,随便找个demo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include <c8051f020.h>
sbit led=P1^4;
main()
{
    int i;
    while(1) {
        led=0;
        for (i=0; i<=20000; i++)
        {
        }
        led=1;
        for (i=0; i<=20000; i++)
        {
        }

    }

}

楼主:
Load "C:\\ht_test\\diandeng"
BS \DIANDENG\7
BS \DIANDENG\11
************************************
*** Watchdog Timer Reset Occured ***
************************************
************************************
*** Watchdog Timer Reset Occured ***
************************************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来你要关闭软件狗!因为时间到了软件狗就需要赋值给它!如果没有就会引起RESET.如果你对它不熟,最好在代码最前面就关闭它,方法如下:

   PCAOMD|=0xBF; //BIT6 是软件狗定时的使能位!WDTE(BIT6)=0就DISABLE它了!!(你可看看MCU的DATASHEET)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所有(目前我遇到的C 8051F单片机),为保证程序正常工作,要么 喂狗,要么 关狗
关狗语句: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在主程序一开始就加上 就没有你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