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PLC如何主动与计算机通信

楼主(2012-06-18):
刚接手一个项目,涉及到PLC与计算机通信,查资料只找到计算机发送STX指令读取相应寄存器的值,不知道是有否有PLC主动发送串口数据的指令,比如端口的状态变化后自动通过串口发送数据至计算机。请懂PLC开发的兄弟指教!

网友A:
要加串口模块,有指令的
编程口只能做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串口模块,有指令的
编程口只能做从机

谢谢兄弟回复,我是准备加FX2N-232-BD模块,然后再用232转以太网的模块接入公司服务器,PLC主要用在生产现场的数据收集。PLC数量比较多,所以想PLC主动发数据实时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