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玩四轴飞行器的各位老师请教,MK1.3飞控,电调板可以上0.42吗

楼主(2012-06-18):
向玩四轴飞行器的各位老师请教,MK1.3飞控,电调板可以上0.42程序吗?请指教.

楼主:
已解决,电调板用0.42的程序没问题。原来是先按1、2、3、4把电调设置好,再写程序。

网友:
先设置好和写了程序写不是一样的嘛,我的也是mk1.3的,怎么写也没有问题啊,我的是8轴

楼主:
我之前先把各个板写好程序再把板上的地址按1234分出来,接飞控板报IC2错误,

网友(2012-09-26):
MK1.3不是地址固化在程序里吗?跟电调板又无关,直接写不同的程序到各个电调板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