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讨论:一个麻烦的单片机选型:需双网卡,应该选STM32F4吗?

楼主(2012-06-18):
目前设计一个新产品,主要作为多协议的以太网透传/以太网转串口网关。
要求:
1.最好是CortexM3核心,因为ARM9以上基本都是BGA,太麻烦,也无必要,而ARM7或者更低的处理能力不够
2.需要双以太网(至少1个是100M,另一个可以是10M,如有双100M更好),3个UART
3.RAM需要在128K以上,越大越好(网络协议很吃内存的,64K已被证明不够)
4.对Flash要求不太高,256K即可接受,但Flash需要承受多次擦写(至少要标称1万次),需要IAP
5.无需显示屏
6.需USB主机+从机或OTG
7.价格不是太敏感,只要合适就好

目前考虑到两种方案,都不是很完美
1.STM32F2xx/4xx
本人用STM32系列时间不短了,所以首先想到的就是STM32。但1XX系列的RAM已被证明不够用,所以只能用新的2XX或4XX
它只有一个100M的MAC,还需要加一个PHY,然后还要加另外一个网卡(可用ENC28J60)。
其实内置一个MAC跟无内置网卡的区别都不大,反正连接PHY的连线也不少,外置PHY也是要钱的。
RAM虽有128K/192K,但还不是太大,特别是RAM有192K的STM32F4xx目前比较贵,货源也不好找,万一需要更多的内存,几乎没办法(外扩SRAM太不合算了)

2.TI的LM3S9B92
优点:
1.自带一个完整的以太网,包含MAC和PHY,只要再加另外一个ENC28J60即可,
2.可以接SDRAM,只要加一片16兆或32兆的SDRAM,基本上对单片机级别就再也不缺内存了^_^
缺点:内置的内存只有96K,如果要得到大内存还是得接一片SDRAM(虽然很便宜)
内置Flash太垃圾,手册里写的是1万次寿命,但勘误表注明只有100次寿命!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得接一个外置的Flash
无硬件的唯一ID,对软件加密不利,不过可以用Flash的唯一ID代替

请问诸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除了STM32或者LM3S系列,还有哪些合适的系列可以推荐?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W7100呢?

请问您说的W1700是哪个牌子的? 是百度百科里面的W7100吗?那只是个51啊,虽然带一个全以太网,但我的其他要求它可都不满足~
我并不是要一个简单的能上网的单片机。那太没意思了,随便用什么单片机加ENC28J60都可以做。

网友A:
W5100/5200/5300+STM32F103系列

W7200
iMCU W7200 – ARM32bit Cortex M3 with hardwired TCP/IP, MAC & PHY

ARM 32-bit Cortex-M3 内核
  - 72MHz maximum frequency (1.25 DMIPS/MHz)
  - 20KBytes Data Memory (RAM)
  - 128KBytes Code Memory
  - Low Power: Support Sleep, Stop and Standby modes
  - 7 timers
  - Three 16-bit timers, each with up to 4 IC/OC/PWM or pulse counter and quadrature (incremental) encoder input
  - 2 watchdog timers (Independent and Window)
  - SysTick timer 24-bit down counter
  - Full-duplex UART
  - Programmable Watchdog Timer
  - CRC calculation unit, 96-bit unique ID
  - GPIO, SPI, USART and USB Interfaces
  - 10BaseT/100BaseTX Ethernet PHY embedded

Hardwired TCP/IP 硬件协议栈
   - Power down mode supported for saving power consumption
   - Hardwired TCP/IP Protocols: TCP, UDP, ICMP, IPv4 ARP, IGMP, PPPoE, Ethernet
   - Auto Negotiation (Full-duplex and half duplex), Auto MDI/MDIX
   - ADSL connection with PPPoE Protocol with PAP/CHAP Authentication mode support
   - 8 independent sockets which are running simultaneously
   - 32Kbytes Data buffer for the Network
   - Network status LED outputs (TX, RX, Full/Half duplex, Collision, Link, and Speed)
   - Not supports IP fragmentation

网友:
http://www.wiznet.co.kr/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100/5200/5300+STM32F103系列

W7200

多谢您的回复!

不过W7200的RAM还是远远不够啊~
UCOSII跑多任务真的很吃内存的!
跑UCOSII,几个串口的数据采集处理任务,加上两个以太网的网络协议栈和包缓冲,20K的RAM只能算是少的可怜啊。。。
完全不如LM3S9B92资源丰富。更不用说我还要USB主从和3个串口。
我目前在STM32F107上面64K的RAM都嫌不够,它还只有一个以太网

网友:
FM3 双网口

网友B:
Fujitsu FM3 600系列

Cortex-M3 主频144M

FLASH 1M
RAM 128K

以太网 2个
USB    2个(device host同时支持)
串口   8个

http://www.rt-thread.org/fm3/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jitsu FM3 600系列 Cortex-M3 主频144M
这个不错! 但这个型号在国内好买吗?技术支持情况怎么样?我们的量不大,要是选个不好买的就麻烦了

刚才在周立功网站上查到了。只要有周立功代理,相信货源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 但这个型号在国内好买吗?技术支持情况怎么样?我们的量不大,要是选个不好买的就麻烦了

刚才 ...

唉,富士通的东西在国内使用还是太少了,麻烦...

网友C:
干嘛要自己做呢,你确定那么多的数据,能及时处理?还要扩RAM,FLASH,累不累
我给你推荐这个 http://www.emtronix.com/product/EM9360.html
看合适不合适,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自己从头干起,
以前对这个很感兴趣,也没机会用,就大胆推荐一下

网友:
富士通的例程太少了,

网友:
富士通就是个不成熟的东西,例程少的可怜,用的人少的可怜,出了那么多年固件库都还没写完,而且固件库相比ST,写的不是一般的烂,是非常非常的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自己做呢,你确定那么多的数据,能及时处理?还要扩RAM,FLASH,累不累
我给你推荐这个 http://www.e ...

这个也可以考虑哦!
100片价690,还是有点贵,只买几片的样品价不知道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自己做呢,你确定那么多的数据,能及时处理?还要扩RAM,FLASH,累不累
我给你推荐这个 http://www.e ...

如果用单片机,差不多只要100多的BOM成本就可以搞定了。呵呵
一个单片机就够用的地方,上ARM9太浪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单片机,差不多只要100多的BOM成本就可以搞定了。呵呵
一个单片机就够用的地方,上ARM9太浪费了

报的零售价要880元,很贵,但好处就是有操作系统CE或Linux,使用通用的开发方式,不需要太关心硬件,相对来说开发的门槛低了许多。

缺点就是贵,而且是很贵。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开发模式,开发人员只负责实现业务逻辑,基础工作交由专业人员去做,能大大提高产品开发速度,但可能不适合国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的零售价要880元,很贵,但好处就是有操作系统CE或Linux,使用通用的开发方式,不需要太关心硬件,相对 ...

呵呵,这种东西适合做工程用,量不大,而且每个都可能不一样。追求快速开发,对成本不敏感。
要是做通用产品,拿这个肯定不合算。宁愿自己用单片机做

网友D:
量不大就要用好买的,辛辛苦苦方案做出来了,结果主芯片缺货,很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不大就要用好买的,辛辛苦苦方案做出来了,结果主芯片缺货,很恶心。

说的好啊!
芯片一定要用好买的,所以富士通的就不考虑了
TI和ST的都还算好买,就是不好确定到底用哪个啊

网友E:
去用富士通的那个把。RTT好像有移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用富士通的那个把。RTT好像有移植好的。

除了zlg以外找不到第二家卖这个的,万一zlg不卖了,岂不是买不到了。这种芯片还是不用的好
至少STM32F4在淘宝有200多个卖家,LM3S9b9x也有200多个卖家,这样货源放心啊

网友F(2012-07-20):
推荐F4加W5300,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F4加W5300,轻松搞定

那我还不如用F407加ENC28J60更省事,又好买。在公网上有10兆速度足够了,接内网的用自带的100兆MAC加个PHY
另一个考虑是用LPC1788,还带SDRAM接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还不如用F407加ENC28J60更省事,又好买。在公网上有10兆速度足够了,接内网的用自带的100兆MAC加个PH ...

W5300销路很广的,价格也不贵,用软件协议栈比较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W5300销路很广的,价格也不贵,用软件协议栈比较费事

问题是F407内置的MAC也需要协议栈啊,所以协议栈必须有。
这样就没有必要费钱用个带硬协议栈的芯片了。
其实CortexM3纯软件处理TCPIP已经很快了啊。
感觉硬协议栈没有太大意义,除非主控CPU是个8位机,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协议栈,只能花钱外扩协议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自己做呢,你确定那么多的数据,能及时处理?还要扩RAM,FLASH,累不累
我给你推荐这个 http://www.e ...

英创的产品你用过没?质量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F407内置的MAC也需要协议栈啊,所以协议栈必须有。
这样就没有必要费钱用个带硬协议栈的芯片了。

5300是硬件的TCP/IP片子,PHY和MAC在一起的,不用协议栈,两片5300就够了。用FSMC扩

网友H:
LPC1830FBD144+MII PHY+SPI PHY

楼主:
引用 网友H:
LPC1830FBD144+MII PHY+SPI PHY

LPC183x在淘宝上没见几个人卖啊,特别是QFP封装的(BGA不好焊)
看起来使用的广泛程度远远不如STM32F4
并且1830无内部Flash,1833或1837又没有QFP封装
它比STM32F4有什么明显优势吗?
除了高速USB(我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5300是硬件的TCP/IP片子,PHY和MAC在一起的,不用协议栈,两片5300就够了。用FSMC扩 ...

这浪费了F407自带的一个MAC,显然不合算。
ARM完全有足够的能力处理TCPIP协议,我基本没见过用ARM外扩这种硬协议芯片的。感觉这种"硬件TCPIP"芯片只是为古老的51单片机设计的,呵呵~
似乎连8位的AVR都有能力直接处理TCPIP协议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LPC183x在淘宝上没见几个人卖啊,特别是QFP封装的(BGA不好焊)
看起来使用的广泛程度远远不如STM32F4
并 ...

老兄,这个片子可以从SPI FLASH起动,程序是放在SPI FLASH里的,然后能过解密放运行,可以在SRAM与FLASH之间混合运行。有200K SRAM足够你跑内存TCP协义栈了吧。在说也便宜这片子。如果需要我给你样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英创的产品你用过没?质量怎么样?

没有用过,还真无法评价,只是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兄,这个片子可以从SPI FLASH起动,程序是放在SPI FLASH里的,然后能过解密放运行,可以在SRAM与FLASH ...

stm32f407有192k的内部ram,还有1M的内置flash, 这比lpc1830多太多了。
1830的200K可是要同时做代码区和数据区用的,比如,拿128K做数据,那代码就只剩72K了!
注意SPI Flash里的代码是不能直接运行的,得先读到RAM里,也就是说代码也得占RAM的空间。
外挂NOR Flash虽然可以直接运行,但这种设计方法早就不流行了,不如用单片机内置的Flash。
外挂NAND flash也不能直接运行,还得操心坏块。
总之,感觉1830这种设计是强迫用户必须外挂SDRAM的(不然代码加数据总共只有200K,完全浪费了180兆的CPU)。代码可以存放在SPI Flash里,然后启动时读到SDRAM里运行。这样代码大小和数据大小都不受限制了。少数需要高速运行的函数和数据可以存放在片内RAM。

但如果必须外挂SDRAM,还不如LM3S9b92,有个全以太网多爽啊,比只有MAC还得外加PHY省事多了!这又不是计算敏感的应用,80兆和180兆的频率对这种应用差别很小。
1830无优势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zlg以外找不到第二家卖这个的,万一zlg不卖了,岂不是买不到了。这种芯片还是不用的好
至少STM32F4在 ...

赞同。
以前有过血的教训路过……

网友I:
偏要向你推荐ARM7:芯唐的NUC740A
带双100M ETH MAC,支持硬件NAT,USB1.1 HOST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 ... 4-bffd-e8a5bfbf3fca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偏要向你推荐ARM7:芯唐的NUC740A
带双100M ETH MAC,支持硬件NAT,USB1.1 HOST
http://www.nuvoton.com/Nu ...

欢迎欢迎!
各家的方案都欢迎!
我先看看这个的资料再说^_^

楼主:
引用 楼主:
欢迎欢迎!
各家的方案都欢迎!
我先看看这个的资料再说^_^

Diagram 里面画的有两个SPI,但Datasheet里没有哦。

它集成的外设太少了:
除了2个以太网MAC,1个USB1.1主机,内存控制器以外,只有1个UART,其他连SPI什么的一概没有。
有两个以太网让我很高兴,但作为工业应用,只有一个UART又太少了,难道还得外接16550自己扩串口?这可是出了学校基本上就没干过的事哦!自从工作以来,用的单片机从来没有串口不够过~
而且,除了外接SDRAM,还得外接一个NorFlash存代码,并且全部的程序都是明码。
在国内的环境下,让人可以这么轻易的拷贝全部代码,这我可不敢用^_^

网友H:
引用 楼主:
stm32f407有192k的内部ram,还有1M的内置flash, 这比lpc1830多太多了。
1830的200K可是要同时做代码区和 ...

你理解错了,程序可以在SPI  FLASH上就地运行,只是速度慢一点,因为FLASH的速度跟不上来,至于程序你要做多大,那就随便你了。200K SRAM你完全可以全部做数据存储,只是程序运行在SPI FLASH上面速度没有那么快了而也,也可以在编译控制的时候部分函数在SRAM中运行就好了。不用你做BOOTLADER拷来拷去的,你以为是ARM9那样子呀,在加上这个片子也没有MMU内存管理单元,不可能做0地址映射,按现在市场上的SPI FLASH还没有超过256MBYTE的吧

网友:
新唐的NUC501的片子也是从SPI FLASH上面直接运行程序的但可惜的是只有32K SRAM不过价格那是没得说。有16位的DA和一个USB DEVIC 两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理解错了,程序可以在SPI FLASH上就地运行,只是速度慢一点,因为FLASH的速度跟不上来,至于程序你要 ...

我很难想象怎么在spi flash里面直接运行程序……
注意flash的读时序是要发一大堆命令的哦!并且是一位一位的发命令,一位一位的读
预计这个速度不会高于1MI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难想象怎么在spi flash里面直接运行程序……
注意flash的读时序是要发一大堆命令的哦!并且是一位一 ...

老兄,这个是由硬件自己完成的,只和你加的时钟有关系,现在的FLASH可以到80MHZ的时钟,4位传送,1MIPS老大你也想得出,那做SPI FLASH跑程序还有何意义。

网友H:
唉,我估计你很可能还没用过SPI FLASH,只有51才会干这程序一位一位的由CPU去读取的事。现在SPIF接口的支持多位的方式从FLASH读数据,并不需要你CPU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我估计你很可能还没用过SPI FLASH,只有51才会干这程序一位一位的由CPU去读取的事。现在SPIF接口的支持 ...

由谁去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SPI取指的速度。80M的普通SPI只有10M字节每秒,对16位指令是5M,对32位指令是2.5M
如果取指不联续,每次从新地址读要浪费5个字节左右
实际有效速度可想而知
如果4位的SPI可以把所有速度乘4倍,或许会稍微好一点……
感觉这种功能完全是为了写BOOT用的,对主程序基本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我估计你很可能还没用过SPI FLASH,只有51才会干这程序一位一位的由CPU去读取的事。现在SPIF接口的支持 ...

即使用4位X80兆以理论极限速度来取指令,每秒也不过20M个16位指令,或10M个32位指令
CPU有多快都白搭!

网友J:
LZ可以考虑用网络转串口模块,你就当串口用,MOXA有相应的模块,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可以考虑用网络转串口模块,你就当串口用,MOXA有相应的模块,你可以看看 ...

我要做的东西就有一个功能是网络转串口啊!
呵呵,买个现成的我还做个啥呢~
另外,也不是简单的转发数据,还要处理数据的。

如果是做工程用,当然就买现成的模块了。
现在是做产品,就是我要做一个这样的模块自身。
产品的作用:
作为多协议的网关,预计支持3G和双以太网,加上2个485串口,可能还有1个CAN,在这些接口之间采集和转换数据。

网友:
我们在项目上用过,我们的工控板,ARM9的带16路串口转发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东西就有一个功能是网络转串口啊!
呵呵,买个现成的我还做个啥呢~
另外,也不是简单的转发数据 ...

唉,照你这要求你根本就不可能用M3,M4片子,大方向的选型就搞错了,想快用A8的片子FSCL有这个片子,挂个800MHZ的DDR内存,加上MMU_+CAHE啥问题有解决了。你这说的和你的主题就矛盾了,根本没必要选ST与NXP的片,这两家的片子都快不到那里去。凡是有FLASH上跑程序的片子,现在来说还没有超过20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照你这要求你根本就不可能用M3,M4片子,大方向的选型就搞错了,想快用A8的片子FSCL有这个片子,挂个 ...

速度并不需要过分快啊,一百兆上下都OK。处理几个串口加两个网口,有100兆足够了。我所需要的配置只是比STM32F103要高一点即可。
工控产品的量都不大,主要考虑到物料和生产问题。所以绝对不能用BGA的芯片,因为没办法可靠的焊接。
这不是消费品哦,不可能一次几千几万个的去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并不需要过分快啊,一百兆上下都OK。处理几个串口加两个网口,有100兆足够了。我所需要的配置只是比S ...

atmel ,ti ,新唐,FSCL,都有ARM9的LQFP封的片子,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2013-06-25):
AT91SAM9G46

网友K:
错了,是用FREESCALE MCF5441X。ColdFire的核。貌似价格也便宜的。
给人家做,电表采集用,2个网口,n多个串口(max 10个),有usb,有can,跑linux,网络协议完整。的确是做工业控制的完美ic!特别是通讯模块!
我给人家做成minipci-e接口,54pin接口,6层pcb设计,单独做测试。
底板可以根据自己要求做2层或4层,简单,复杂的完美结合,呵呵!

网友:
我见过用NXP1768+IP175D 的案例可以扩展4个以太网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错了,是用FREESCALE MCF5441X。ColdFire的核。貌似价格也便宜的。
给人家做,电表采集用,2个网口,n多个 ...

哥们你的Coldfire芯片找哪里买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哥们你的Coldfire芯片找哪里买的?

给一个朋友公司做的,他们找英飞凌的代理采购的咯,这个俺不清楚啦!
我只管设计,型号是代理推荐的.这个模块现在已经量产了.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一个朋友公司做的,他们找英飞凌的代理采购的咯,这个俺不清楚啦!
我只管设计,型号是代理推荐的.这个模块 ...

ok~感觉coldfire国内用的人好少

网友:
没有看过9g25?双网口的,支持sdram。bga难焊?电脑市场修手机的20元一片

网友:
9B92的烧写次数肯定不会100次这么少,公司都是T3的M3所以比较熟,还有9b92的96KB内存估计带不够你两个网口,TI的串口转网口已经被我整烂了,这芯片有个bug,jtag等待不容易成功,还有对电源有点要求,电源不稳定,flash都会被整没了,还有TI的M3要停产了,研发新产品,还是选择其他的吧,可以考虑M4

网友:
最佳选择,ti带网络的m4。年底出,256kram,可扩sdram,mac和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