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几个“数字音频均衡处理”的IC

楼主(2012-06-18):
我想DIY一款傻瓜型的立体声功放,带均衡器功能,当中要使用一个数字音频均衡处理IC,最好有多段均衡调节,谁能帮忙推荐一下?谢谢先
也想在这个功放里面集成双通道FM麦克风接收功能

网友:
数字的?要写软件的哦.
ADI的有很多,ADAU1701/1702:模拟输入,模拟输出.最合适不过.只是开发工具好贵.我也想有一套玩下.
其他的:TI的TAS5711如何:20W*2@8欧姆.带耳机输出.7 Band的EQ,带DRC,音量控制.不过是I2S输入的,要挂一颗ADC例如PCM1808.

楼主(2012-10-14):
设想是这样的,立体声音频经处理器的AD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单片机根据使用者调节主音量的大小,来人工智能的控制高中低音的比例,从而来达到小音量和大音量都有很好的效果,而不必再人工调节均衡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