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8 制作lcd1602大字多功能时钟(原创)

楼主(2012-06-18):
小制作 大虾请绕道

陆陆续续的写了一段时间的程序 目前还不是很完善 但基本能用了 先看图片吧
基本功能如下:
1.大字时间,温度,全息状态切换显示
2.两路闹钟
3.两路定时器控制继电器
4.串口上位机校时
5.串口上位机设定控制红外编码
6.红外调时 调闹钟 调定时器
7.红外4路控制继电器
8.LCD背光自动调节
等。。。。。。
未移植完成的有 315M无线数据传输
大字时间界面

全息界面 时间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温度 定时器状态 闹钟状态

大字温度界面

调时界面

调闹钟界面

调定时器界面

红外4 路开关状态显示

硬件PCB

成品

用很多人都不太看得起的易语言写的一个小上位机 可以完成基本功能  可能在其他电脑上杀毒软件会报毒(可能是这个语言的特性了)

以下为电路图

C文件 要移植本程序的同学请注意下M168的寄存器的配置 本程序编译后有12多K大 请使用16K以上的芯片

上位机 可能在其他电脑上杀毒软件会报毒请加入白名单

以上 只为测试程序 本人水平有限 还存在一定的BUG不提技术支持,谅解

网友:
支持原创,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做的相当的漂亮!

网友A(2012-11-20):
这个好像木有液晶背光控制呀,道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木有液晶背光控制呀,道友???????????

哎!还是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现成的你又看不懂。看看那液晶边上的三极管 想想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还是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现成的你又看不懂。看看那液晶边上的三极管 想想有什么用 ...

    神作…好好学习一下。深入的学习一下

网友A:
亲爱的楼主,关于你写的DS1302那一段程序中,我有一点看不懂,请赐教一下void w_1302()
{
        uchar i;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
        for(i=7;i>0;i--)
        {
                write_1302((0x80+(i-1)*2),w1302[7-i]);
        }
        write_1302(0x8e,0x80);
}
中w1302[7-i]的表达式,是不是是错误的呀!!您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爱的楼主,关于你写的DS1302那一段程序中,我有一点看不懂,请赐教一下void w_1302()
{
        uchar i; ...

当i=7时 w1302[7-i] =w1302[7-7]=w1302[0]  对应数组w1302[0]的值 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i=7时 w1302[7-i] =w1302[7-7]=w1302[0]  对应数组w1302[0]的值 有什么问题呢?

恩,我昨晚最后也看明白啦!LZ真乃神人,在编程方面确实有一手,受教啦

网友(2014-03-27):
可否程序发下,谢谢那个解压包进不去

网友:
还挺有创意的

网友:
1602第一次见这么用。效果不错

网友:
介个有创意~
八错.

网友(2014-11-14):
1602 显示部分有创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