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添加复位语句

楼主(2012-06-19):
我用的是EFM32的M3核的芯片,在打静电的时候跑到硬件错误的语句中,能不能添加汇编指令使其复位啊,求教

网友:
1、启动看门狗
2、未使用的中断向量、地址用特定指令、数字填充
3、关键的,还是找到静电引起复位的原因

网友:
看门狗超时复位不是

网友:
应该是能在硬件错误中断中添加复位指令,使其复位

楼主:
能详细的写个汇编程序么,我添加了库里面的复位函数貌似没用哦..

网友:
关门,放狗!基本上就可以了,同时在你程序跑飞的时候,这条狗也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