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推出的MG323-B的GPRS模块,做了个转GTM900C的转接板

楼主(2012-06-19):
HUAWEI最新推出了一款GPRS模块,MG323-B,内核与之前的MG323完全一致,仅仅是采用了邮票孔封装,体积小了很多,24*24*2.95mm。

自己做了一款DTU体验了一下,感觉操作速度比原来的GTM900C快了很多。加上最近GTM900C正式停产,替换模块成为必须的工作了。鉴于有很多老用户在用GTM900C,这样一停产,很多人应付不过来,于是就画了一个MG323-B转GTM900C的板子,提供给老用户。

板子已经送出去打样,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测试余下的板子可以送给坛里的朋友。

电路板是一边看着MG323-B和GTM900C的手册,一边画的,没有画原理图。将两者对应功能的信号连接起来。板上增加了大电容的位置,音频线配对走,相互之间尽量隔开,SIM卡已经做了抗干扰,天线加了TVS防静电器件。其他就没啥变化了。尺寸、安装定位孔和GTM900C完全一样。

我们不是HUAWEI的供应商、代理商,所以请不要找我们买模块,不要找我们询价。话说这几天因为停产,大把的人找我们要买GTM900C模块,开口都是几K,我们现在库里总共不到100片,都是留给老用户的维修备件,不能卖。

过几天会给老用户出一个MG323-B配合转接板的软件迁移文档,涉及到MG323-B与GTM900C在数据传输方面的差异和注意点,到时候也发到这里来。

网友A:
MG323居然不支持TEXT模式的SMS,不知道华为人怎么想的,模块的手册一点延续性都没有,EM310,MG323手册的风格相差不是一般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G323居然不支持TEXT模式的SMS,不知道华为人怎么想的,模块的手册一点延续性都没有,EM310,MG323手册的风 ...

很明显的,团队换了。

做兼容指令也是的,多一个空格少一个空格,很随意,如果是原班人马就不会这么马虎。还有那个文档,垃圾至极,到处都是复制粘贴的错误,缺图,语句不通,不知所云。很怀念GTM900B那个团队,做的文档强多了。也许这就是大公司小产品的尴尬吧。

网友:
按照华为的做法,原班人马强的要不做了领导,要不就是跳槽了。新的产品,由一些新兵加一两杆老枪组成。看看从GTM900B到现在已经有几年光景就明白了,当年的成熟团队的成员,估计都已经开始奔4了,哪里还会继续去钻代码呢? 新的毕业生有的是。

网友B:
GTM900B,      这么好用吗?我们是做POS机的,之前用它跟Q24PK,差远了,连续收发数据,两天之内,必定挂了,不知任何原因。另外其他的小问题也不少,不一一略举。发数据发不出,假死这个问题是做我们这行业的大忌。

网友:
GTM900C停产了,很多人开始囤货。

行业疯了一样。到处问有没有GTM900C,二手的都很贵了。

苹果猫这个想法真好。

网友:
不错,可以啊,我就是对电路之类的不是很熟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G323居然不支持TEXT模式的SMS,不知道华为人怎么想的,模块的手册一点延续性都没有,EM310,MG323手册的风 ...

实测MG323-B已经支持TEXT短信

我使用的模块版本号如下:
at+cgmr

11.210.09.06.00

可是号称最新版垃圾文档里边没有更新!艹

楼主:
再给你们爆一个料,使用AT+CLAL指令,当然MG323的文档上是没有的

看看你们发现了什么?

at+clac

+CLAC:
AT#CLS
AT%CPRI
AT%DNSR
AT%ECHO
AT%ETCPIP
AT%IOMODE
AT%IPCLOSE
AT%IPDD
AT%IPDDMODE
AT+%IPDQ
AT%IPDR
AT%IPLISTEN
AT%IPOPEN
AT%IPOPENX
AT%IPSEND
AT%IPSENDX
AT%NFI
AT%NFO
AT%NFV
AT%SLEEP
AT%SNFS
AT%TSIM
AT%VLB
AT&C
AT&D
AT&F
AT&K
AT&R
AT&S
AT&V
AT&W
AT*DEBUGLOG
AT*PSALS
AT*PSCCDN
AT*PSCHRU
AT*PSCIPH
AT*PSCNAP
AT*PSCPOF
AT*PSCSCN
AT*PSCSP
AT*PSCSSC
AT*PSDCIN
AT*PSFSNT
AT*PSGAAT
AT*PSHPLMN
AT*PSHZNT
AT*PSINFN
AT*PSLOCUP
AT*PSMBNB
AT*PSMEMCAP
AT*PSNTRG
AT*PSNWID
AT*PSOPNM
AT*PSPRAS
AT*PSRDBS
AT*PSRIC
AT*PSSEAV
AT*PSSLEEP
AT*PSSREP
AT*PSSSURC
AT*PSSTK
AT*PSSTKI
AT*PSUTTZ
AT*PSVMWN
AT*SLSHELL
ATA
ATB
AT+CACM
AT+CALA
AT+CALD
AT+CALM
AT+CAMM
AT+CAOC
AT+CBST
AT+CCFC
AT+CCLK
AT+CCWA
AT+CCWE
AT+CEER
AT+CFUN
AT+CGACT
AT+CGATT
AT+CGCLASS
AT+CGDATA
AT+CGDCONT
AT+CGEQMIN
AT+CGEQREQ
AT+CGEREP
AT+CGMI
AT+CGMM
AT+CGMR
AT+CGPADDR
AT+CGQMIN
AT+CGQREQ
AT+CGREG
AT+CGSMS
AT+CGSN
AT+CHLD
AT+CHUP
AT+CIMI
AT+CIND
AT+CLAC
AT+CLAN
AT+CLCC
AT+CLCK
AT+CLIP
AT+CLIR
AT+CLVL
AT+CMEC
AT+CMEE
AT+CMER
AT+CMGD
AT+CMGF
AT+CMGL
AT+CMGR
AT+CMGS
AT+CMGW
ATCMIC
AT+CMMS
AT+CMOD
AT+CMSS
AT+CMUT
AT+CMUX
AT+CNMA
AT+CNMI
AT+CNUM
AT+COLP
AT+COPN
AT+COPS
AT+CPAS
AT+CPBF
AT+CPBR
AT+CPBS
AT+CPBW
AT+CPIN
AT+CPLS
AT+CPMS
AT+CPOL
AT+CPUC
AT+CPWC
AT+CPWD
AT+CR
AT+CRC
AT+CREG
AT+CRES
AT+CRLP
AT+CRMP
AT+CRSL
AT+CRSM
AT+CSAS
AT+CSCA
AT+CSCB
AT+CSCS
AT+CSDH
AT+CSGT
AT+CSIM
AT+CSMP
AT+CSMS
AT+CSQ
AT+CSSN
AT+CSTA
AT+CSVM
AT+CTFR
AT+CUSD
AT+CVHU
ATD
ATD>
ATE
AT+FCLASS
AT+FMI
AT+FMM
AT+FMR
AT+FRH
AT+FRM
AT+FTH
AT+FTM
AT+GCAP
AT+GMI
AT+GMM
AT+GMR
AT+GPRSCELL
AT+GSN
ATH
ATI
AT+ICF
AT+IFC
AT+IPR
ATL
ATM
ATN
ATO
ATP
ATQ
ATS0
ATS1
ATS10
ATS11
ATS2
ATS3
ATS4
ATS5
ATS6
ATS7
ATS8
ATS95
ATT
ATV
ATVIP
AT+VTD
AT+VTS
ATW
AT+WS46
ATX
ATZ
AT\Q
AT^AUDIO
AT^BSN
AT^CARDLOCK
AT^ECHO
AT^FREQLOCK
AT^GPIOPL
AT^HWVER
AT^IOC
AT^IOMODE
AT^IPCFL
AT^IPENTRANS
AT^MONI
AT^MONP
AT^PHYNUM
AT^PSTANDBY
AT^RSIM
AT^SALS
AT^SCFG
AT^SHOM
AT^SICI
AT^SICS
AT^SIND
AT^SISC
AT^SISE
AT^SISI
AT^SISO
AT^SISR
AT^SISS
AT^SISW
AT^SMONC
AT^SMOND
AT^SMONG
AT^SMSO
AT^SN
AT^SOPS
AT^SPLM
AT^SPLR
AT^SPLW
AT^STN
AT^SWSPARA
AT^SWSPATH
AT^SYSCFG
AT^SYSINFO
AT^TEMREAD
AT^VERSION
AT^VOLRING

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给你们爆一个料,使用AT+CLAL指令,当然MG323的文档上是没有的

哪个是进透传的指令?

网友D:
MG323太垃圾了,bug多的无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是进透传的指令?

暂时没发现透传指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给你们爆一个料,使用AT+CLAL指令,当然MG323的文档上是没有的

整个指令集就是一锅乱炖。
目前看到的指令有AT兼容指令,华为的GTM900系列的部分数据通信指令,原西门子的部分数据通信指令,还有那个AT*PS打头的指令,还不清楚是谁的。
经过测试,GTM900兼容指令可以正常工作,只是少了透传指令,西门子的兼容指令应该没有啥问题。那个*PS的指令,基本弄不明白。

要命的是!上面的指令,绝大多数正式文档上没有。我擦!

网友:
心思不在这一块  做出来的东西当然问题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G323太垃圾了,bug多的无法计算。

举个例子啊  我也在调试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是进透传的指令?

MC323才有透传:AT^IPENTRANS=0  // 透传进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GTM900B,      这么好用吗?我们是做POS机的,之前用它跟Q24PK,差远了,连续收发数据,两天之内,必定挂了 ...

pos机同行啊~我刚入行,之前公司用的是MG323无线模块,现在要改用MC323,修改过去应该不难吧?

网友E:
还有我得说一句,相比之下,MG323的手册比MC323的手册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我得说一句,相比之下,MG323的手册比MC323的手册好多了~~

好吧,对MG323手册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对MC323手册的读者我表示深切的同情!

有时候真想把写手册的人拉出去TJJT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对MG323手册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对MC323手册的读者我表示深切的同情!

有时候真想把写手册的人拉出 ...

mg323手册写的感觉还不如我平时写的课程设计报告!

网友F:
请教苹果猫

MG323是否支持SMTP和POP3 ?

或者有没有其他模块能支持这两个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苹果猫

MG323是否支持SMTP和POP3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愧是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愧是新人......

请大虾多指教啊,怎么一眼就瞧出来了呢

楼主:
今天在为MG323-B模块发行的第一版软件手册中,看到了透传指令的描述 AT^IPENTRANS
在上面的指令列表中已经有了这个指令。应该是能够支持透传了。谁有空试试。

SMTP和POP3协议好像没有看到。

楼主:
来了,板子来了!看看是不是和GTM900C尺寸一样?

来个大图,可惜不清晰

安装尺寸图

目前在编写软件迁移指导,硬件上已经没有问题,直接接到原有的GTM900C产品上,跑的刚刚的。

网友(2012-07-21):
引用 楼主:
今天在为MG323-B模块发行的第一版软件手册中,看到了透传指令的描述 AT^IPENTRANS
在上面的指令列表中已经 ...

我试了,好使!

楼主:
不食言,把MG323-B和GTM900C模块在TCPIP指令方面的区别和注意点做成了一个文档,上传到这里。
目前手里有几个用GTM900C的产品,都已经成功升级到MG323,平均代码修改时间小于2小时。
一些用GTM900C的客户,也均在一天内完成升级。

楼主:
手里还有一些楼主位的空白PCB板,老规矩,免费送,需要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回帖确认。

网友:
最近也在调试MG323模块,在使用内部透传指令时发现一个问题!当使用+++退出透传模式,返回到AT指令模式时,再使用AT^IPENTRANS命令无法进入透传模式!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有没有什么处理方式?请appcat大虾指教。

楼主:
+++退出的,要用ATO回去

网友:
留名,马上要要用MG323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出的,要用ATO回去

感觉还是用900C的指令最数据传输比较靠谱。MG323的数传指令断开连接后要在75秒后返回ERROR。Appcat大侠,用AT%IPSEND发送数据 你说清除占用的发送窗需要断开PDP,然后重连接PDP。请问PDP是怎么断开的。执行一次AT+CGDCONT吗?

楼主:
AT%IPCLOSE=5
和GTM900C一样的

900C指令系统的好处在于,可以在发送后通过查询空闲窗口来监测发送情况,一旦发送超过一定时间未成功,可以进行处理,不用死等。

网友:
请教苹果猫,我用GTM900C,用着用着就连不上网了怎么回事,返回数据+CREG 0,0
那地方我们手机信号等都很好呀。谢谢

网友:
也说个MG323的BUG,MG323有些SIM卡不能认,比如深圳的集合了手机深圳通的黑色SIM卡就不能认,在其他模块上可以认的

网友(2012-08-20):
华为做模块做的好的团队估计出去自己做了吧,手册写的却是烂!

网友(2012-09-21):
引用 网友E:
pos机同行啊~我刚入行,之前公司用的是MG323无线模块,现在要改用MC323,修改过去应该不难 ...

MG323和MC323两模块硬件管脚可以做成兼容的;
软件替换不是很难。MC323的AT指令与EM310更像一些,MC323与EM200模块的AT指令也是比较像的。

网友(2013-01-14):
也得将GTM900C换成MG323了  痛苦

网友:
小小测试了一把,感觉很一般,主要是信号不太稳定,传输速率也不够快

网友(2013-02-19):
也要用到MG323了,做个标记

网友:
对于一直用GTM900C来说,
这个省了不少时间。
谢谢Applecat。

网友(2013-04-23):
请问苹果猫,“天线加了TVS防静电器件”,这个TVS器件一般用什么呢?

网友:
还有就是“SIM卡已经做了抗干扰”,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楼主:
SIM卡电源退藕,SIM卡信号线上下拉。天线建议采用结电容小于1pf的TV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卡电源退藕,SIM卡信号线上下拉。天线建议采用结电容小于1pf的TVS管。

非常感谢苹果猫

网友(2014-02-27):
准备研究一下这个片子

网友(2015-04-17):
看MG323的文档简直是要看疯了。。。。。。

网友:
mg323已经停产了...现在是301

网友:
华为不是工业 级的吧

楼主:
是不是工业级的我不关心,但是对于目标市场所需要的认证材料,华为是目前国产厂商里边提供的最全的,没有之一。这点让我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