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ID参数调节问题(有图)!

楼主(2012-06-19):
最近在做温控方面的东西,以前没接触到PID,看了网上的一些介绍后,准备也使用
PID来进行温度控制,总体的控制范围为小于100度大于50度可调,降温使用自然冷却。
目前在一个铝块上做实验,实习PID的参数调节,采用网友提供的ZN整定法,但是却一直
没有点找到振荡周期,如下图所示:

其中采用的是5秒进行一次PID计算,X坐标轴上每点表示5秒!Y轴是温度值,放大了10位,
即400表示40.0度。
可是怎么一直没出现网上所说的振荡的现象!
麻烦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
自己顶顶,路过的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是纯P控制?

楼主:
是的,想zn整定,可就是找不到振荡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纯P控制?

是下纯P的控制,可是一直找不到振荡周期,
做了三天的实验都不振荡,不知什么原因!
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下纯P的控制,可是一直找不到振荡周期,
做了三天的实验都不振荡,不知什么原因!
望高手们指点! ...

你是从距离设定温度多少度开始使用P控制?,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例如控制输出的等分数,控制周期,控制方式等都不清楚,请把你的程序和电路图一并附上,便于帮你分析,
另外请在你的图上把你的控制输出波形也加上

楼主:
采用5秒一个周期,PID输出是0到5000毫秒的加热时间!
本坛里也有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网友如下帖子的388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t=pid&page=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