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按键为啥永久了,感觉不好用了...

楼主(2012-06-19):
就是四个脚的那种黑色的按键,本来开始焊上的时候用着还好
过了一段时间,或许是按得比较频繁,就感觉按键不灵敏了,时不时会多按按什么的
很不舒服啊,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
小弟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按键也有使用寿命的啊

网友:
好办法就是更换按键

网友B:
改用名牌按键,比如AL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用名牌按键,比如ALPS

对,用名牌,不要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也有使用寿命的啊

有时候换上去一天就出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名牌按键,比如ALPS

额,好吧,貌似全部都是山寨的按键,而且第一次听说名牌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换上去一天就出毛病了

那肯定是你的按键质量太差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14488
看看阿莫用的按键

网友:
只能说你的按键质量太差了

网友:
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尝试另外分析一下,按键上是否有走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
和按键上的电流没有关系
就是按键质量差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的那个是按键工艺问题,那次还是给客户送样品,害死人了

楼主:
没有高质量的按键啊
要悲剧了
~~~~(>_<)~~~~

网友C:
那种普通黑色四角按键时间一久就会有问题,以前外出维修一个门禁,发现是按键不灵敏,又没带按键,就把按键拆开,刮了下里面两个弹片的污物,装上又能用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辞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普通黑色四角按键时间一久就会有问题,以前外出维修一个门禁,发现是按键不灵敏,又没带按键,就把按键 ...

果断大神啊,呵呵,那个东西还能拆开啊。。呵呵

网友:
那种便宜的用了一段时间不灵的一般是上面有污物(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貌似一层灰),还有就是用了挺长时间,里面的铜片磨穿了,真是这样啊,水滴石穿啊。

网友D:
如果要是按的频繁的话,按键还是要选用稍好点的,要不然总是换的话,一不注意,PCB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是按的频繁的话,按键还是要选用稍好点的,要不然总是换的话,一不注意,PCB就挂了。 ...

没有好的啊,只有恨苦逼地用差的啊

网友E:
好按键按个十几万次都没问题,而且手感也好,必然阿莫淘金的那块两脚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按键按个十几万次都没问题,而且手感也好,必然阿莫淘金的那块两脚按键。 ...

学校里买的全是垃圾按键啊
直接按一百次就悲剧了

网友:
没办法,好按键一般市场上很少有零散卖的。

网友:
用的时候都想用好的,
买的时候都想便宜的。
好的按键肯定是有的。

网友:
目前用过最好的按键是阿莫淘金时淘的两大包ALPS的按键,用了之后按其它按键感觉超不爽,可惜是两条腿的。

网友:
按键时间长了后里面的锅仔片会变形或是有裂口,按键手感自然会差或是没有清脆感。

网友:
选耗电的按键吧,欧姆龙或者alps这些

楼主: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按键质量问题
╮(╯▽╰)╭

网友(2014-09-11):
用质量好点的,改按键的去抖时间解决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一份价钱一分货

网友:
標題“永久了”有點不理解,進來一看原來是這樣...
好貨一般都不便宜,也用了不少按鍵,好點的國產都要1塊多人民幣,歐姆龍,ALPS更貴,棒子貨韓*的也不便宜。

网友:
就是里面锅仔片质料的问题了,我买的保险管夹座也是拔插1~2次就越来越松,都是弹性不足.

网友:
这种按键我们每天用几千只。选用的进口锅仔片的国产货。

网友:
改触摸按键

网友:
国产一般质量比较差,用原装欧姆龙的会好一些,但也有寿命的。方法就是,首先优化按键扫描程序,然后就是更换按键。

网友:
按键是有设计寿命的,按得多了自然就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