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WAV文件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最近想弄一个播放器,查了一下wav文件的结构,查到16bit的wav文件说是高八位是左声道,第八位时右声道数据,那24bit的wav文件的结构又是什么样的,求高手指教,或者哪位能提供这个方面的资料,
    还有个问题就是,16bit的wav文件转成24bit听说是有个插值的方法,那插值的具体算法什么了,小弟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楼主:
等高手出现~~~~~~~~~~~~~~~~~~

网友A:
查到16bit的wav文件说是高八位是左声道,第八位时右声道数据

错。16bit/2ch的WAVE文件,LR声道都是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16bit的wav文件说是高八位是左声道,第八位时右声道数据

错。16bit/2ch的WAVE文件,LR声道都是16bit ...

那怎么区分左右声道的数据

网友:
16bit/2ch的wave文件,在“data” chunk之后就是音频数据,按“L(16bit)/R(16bit)/L/R/L/R……”存储。

网友:
24bit音频同理, 按“L(24bit)/R(24bit)/L/R/L/R……”存储(小端模式) . 16bit转24bit,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弃LSB 8bit数据, 填充为0就可以得到伪24bit音频流.

网友:
放狗狗搜一下“WAV 格式详解”,有好多
http://www-mmsp.ece.mcgill.ca/Do ... mats/WAVE/WAVE.html

网友A:
记得狐狸大师说过,个人DIY数字滤波器难度非常大,算法也许还能搞定,难点在于滤波系数。16bit to 24bit还是用专业的音频数字滤波器吧,比如DF1706E、SM5847之类,音质是公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狐狸大师说过,个人DIY数字滤波器难度非常大,算法也许还能搞定,难点在于滤波系数。16bit to 24bit还 ...

DF1706E是数字滤波器, 可以16->24bit吗? 好像SRC芯片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