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F收到一个字符A,这个A是字符吗?

楼主(2012-06-19):
b[]={‘A’};
如果这样写.结果就正常

b[j++]=SBUF;//PC串口发A
这时b[0]为A

....
判断b[0]
if (b[0]=='A')
{
//用b[]={‘A’};就可以

//用b[j++]=SBUF.这里就不运行了.
}

网友A:
呵呵,这个要看你发是什么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要看你发是什么格式

字符格式

网友:
ascii码或者是其他的编码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符格式

你发的是字符格式,输出是以该字符的ASC码表示的,你接受到的也是ASC码值

网友:
代码有问题,字符一般就是ASIC码

网友:
用二进制表示,'A'应写为0x41

基础知识啊。只晓得单片机程序里面符号简单易记,小学生也要钻进来。就如同小学生也能登台说相声,但是他多谮才会成为哪怕二流的专业演员呢?

网友:
双方的协议为准,根据协议你当他是B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