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系统实时性更强

楼主(2012-06-19):
请问下大家~谁能给我说下
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小系统中有4*4的矩阵键盘,有LCD1602,还有ADC转换器。当我只测试LCD1602的时候没什么问题,测试键盘也没有什么问题~测试AD也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把这些模块集合到一起就会出问题,单片机的执行周期变的很大,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单片机就是属于站着等待了,而不是跑着等待,说的通俗点就是系统的实时性变的超级差~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法子
更通俗点就是如何实现多任务

网友A:
用中断,尽量不要用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断,尽量不要用WHILE

额用时间中断对吧~那个键盘检测至少也要20MS的消抖吧~LCD1602显示部分也差不多要10MS左右的吧~那这些如何利用时间中断结合起来呢?
还有对于中断的时间必须要比执行程序的时间要长才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几乎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呀

网友B:
键盘、AD这些直接在中断处理就可以吧
lcd用状态机
不要死等较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AD这些直接在中断处理就可以吧
lcd用状态机
不要死等较长的时间

额~我写了个小的程序只有矩阵键盘和LCD的您能帮我修改下么?
我LCD就是显示键盘的那个按键按下是第几行第几列
#include "reg52.h"
#define ReadData P1
#define ShowData P2
sbit RS=P0^0;
sbit EN=P0^1;
unsigned char tar=0;
unsigned char cont=0;
unsigned char hang=0;
unsigned char lie=0;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0,j=0;
          for(i=0;i<a;i++)
                  for(j=0;j<110;j++)
                        ;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com)
{
        RS=1;
        ShowData=com;
        delay1ms(5);
        EN=1;
        delay1ms(5);
        EN=0;
}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date)
{
        RS=0;
        ShowData=date;
        delay1ms(5);
        EN=1;
        delay1ms(5);
        EN=0;
}
void LCDinit(void)
{
        RS=0;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
void keytest(void)
{
        unsigned char date;
        ReadData=0x0f;
        date=ReadData;
        ReadData=0xf0;
        date=(date|ReadData)^0xff;
        tar=date&(date^cont);
        cont=date;
}
void htos(unsigned char hex)
{
        hang=hex%16;
        lie=hex/16;
        if(hang==1)
                hang='1';
        else if (hang==2)
                hang='2';
        else if(hang==4)
                hang='3';
        else if(hang==8)
                 hang='4';
        if(lie==1)
                 lie='1';
        else if(lie==2)
                lie='2';
        else if(lie==4)
                lie='3';
        else if(lie==8)
                lie='4';
}
void keypro(void)
{
        if(tar)
        {
                htos(tar);
                LCDwritecom(0x80+0x00);
                LCDwriteData(hang);
                LCDwriteData(lie);
        }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while(1)
        {
                keytest();
                keypro();

        }
}

楼主:
我看了这个手册虽然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毕竟有个限制就是单片机的定时中断时间必须要大于程序执行时间啊~不然的话就可能出现程序跑飞的可能对吧~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82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8237-1-1.html

谢谢我看看~谢谢

网友D:
你这个程序的delay函数是采用for循环实现的,这样在延时函数里无法做任何事情。可以将delay函数改造成检查是否有其他任务需要运行,如果有,就切换到其他任务。它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任务的等待期间做其他任务,当等待时间到了后,再切回这个任务继续运行,所以延时函数一般采用定时器计时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for循环。

多任务系统的书有很多,你随便找一般看一下里面的概念。实现上需要注意一下细节,免得任务切换出错。

简单的多任务可以采用状态机实现,论坛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你搜索关键词“状态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办法把ms级的延时等待都用定时器来实现,效率应该能高不少

额~那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keytest算法挺好,不过这个消除不了键盘的抖动。
检测按键过于频繁,这样导致按键的抖动被检测为按键的变化导致连续刷新lcd
建议把keytest放到定时中断中,每10或20ms执行一次

网友:
简单点就是用定时器 定时  来设置标志位  使用状态机来处理你的功能。比如按键  一般是20~30ms检测一次   那就整个定时标记 20~30ms标记一次  主程序中扫描这个标记  标记置位 才检测按键一次(按键中也用状态机 就相当于20~30ms检测一次  这样和你的软件延时 实现的功能一样 但是MCU不空跑了其他的类似。  这种方法  和系统的概念基本是一样的。就是不能让MCU空跑。

网友:
加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那应该怎么实现呢?

用定时器定时1ms或者其他时间,时间到去扫描任务,这样你的程序跑一遍只需要1ms,随便增加多少复杂功能都不会影响,不过要考虑AD的转换时间和其它高速通信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程序的delay函数是采用for循环实现的,这样在延时函数里无法做任何事情。可以将delay函数改造成检查 ...

好滴谢谢啦~我现在再看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void Delay20ms(uchar delay_time)//延时函数
{
    if(!flag_timefinish)

恩恩~好滴谢谢啦~研究研究

网友G:
全部采用状态机就行了

网友H:
状态机+中断+分时处理,应该可以让你的系统飞快的跑起来

网友:
主循环跑一次耗时us级, 如果不行, 就ms级(10~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采用状态机就行了

额这个状态机不是太懂~还在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状态机+中断+分时处理,应该可以让你的系统飞快的跑起来

额~还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
使用定时器中断做一个系统时钟,程序建立一个时间片轮流机制。包括按键等都不要用中断做。直接轮询。
你这个只要保证定时执行对应任务就可以了。

网友I:
长任务可分几次完成。周期控制在1MS,那你的程序时时性就会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长任务可分几次完成。周期控制在1MS,那你的程序时时性就会很强。

额~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长任务分配成很多个小任务呢?请指教

网友:
定时中断+状态机

网友: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0,j=0;

          for(i=0;i<a;i++)

                  for(j=0;j<110;j++)

                        ;

}

用这个延时,实时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愿望

网友:
延时比如10MS,那么你的定时器设置为1MS,然后再弄个变量,让他=10,然后在定时中断里面每次减一,当该变量==0时,做你想做的事情,就这样了
这个定时器锁消耗的只有1US不到的时间,当然是1MS中的,假设是1US,那么同样的延时你可以获得1000个才能让CPU满负荷以至于主循环的程序基本上不能被执行了。
要让你的系统在一个定时器周期中干更多的活,那就只有尽量提高主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