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430UIF仿真器SBW连接MSP430,复位引脚电容与连接速度问题?

楼主(2012-06-19):
TI官网说UIF仿真器在SBW两线制JTAG模式,复位脚电容不大于2.2nF,但是我的无论用10nF还是1nF,都是报错“找不到器件”,只有把电容去掉才可以正常工作。是不是仿真器的速度太高的问题?那么又在IAR 5.2版本中那个地方设置哪?有哪位大侠给指点指点。

楼主:
看了利尔达的文档,都说要把复位脚上的电容去掉才可以,那每次下完程序再把电容焊上,多麻烦啊,有木有其他方法哪。

网友A(2012-08-23):
要注意接线,以MSP430F5438为例,连接关系如下:
芯片RST  ----430UIF PIN 1,TDO/TDI,且经电阻上拉Vcc,特别注意芯片RST电容不得大于2.2nF,不要有外复位芯片
芯片TEST----430UIF PIN7,TCK
芯片GND ----430UIF PIN9,GND
连了这3线,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接线,以MSP430F5438为例,连接关系如下:
芯片RST  ----430UIF PIN 1,TDO/TDI,且经电阻上拉Vcc, ...

我的芯片是MSP430G2402,确实是按这样接,电容也分别换了2.2nF, 1nF都不行,必须去掉才可以连上UI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芯片是MSP430G2402,确实是按这样接,电容也分别换了2.2nF, 1nF都不行,必须去掉才可以连上UIF。 ...

一般复位电路都是阻+容的,我觉得所谓的电容要多小这个提法并不确切,实际上应该是复位电路的阻容形成的时间常数要足够小,以满足SBW的工作速度要求;单纯提一个电容<2.2nF的指标,未必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为复位电路里的电阻可能很大,与2.2nf的电容形成的时间常数仍然比较大,造成SBW不能正常工作。具体参数没细查,好像电容<2.2nf这个指标,是上拉电阻47K的条件下得出的。

楼主:
是的,我的是在47K电阻的前提下。我问利尔达的技术支持,结论是利尔达的UIF仿真器对SBW(至少G2402型号是这样的)确实不支持加电容。

网友:
10K+2nF表示无压力

网友(2013-04-05):
2272,用1nF正常,一开始有22nF,不行。

网友:
SBW没用过

网友:
关键是复位电路影响信号了才不能仿真吧

网友(2013-06-13):
如果用复位芯片,据说会有复位时间太长,如100ms,影响仿真器程序下载的问题,
不知有人碰到过不?

网友(2013-08-12):
我用G2452也是一样  有电容就不行  自己做的编程器  而且发现动不动上电就不启动了  得在下载一次  应该就是没电容造成的吧

网友B:
靠,我现在是用淘宝上买的UIF没法SBW仿真,但是用EXP430G2能仿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4-03-06):
引用 网友B:
靠,我现在是用淘宝上买的UIF没法SBW仿真,但是用EXP430G2能仿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

我用 EXP430G2可以下载,但是一直不能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