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功放能否共用一个喇叭,共用会有什么后果呢

楼主(2012-06-19):
请问两个功放能否共用一个喇叭,共用会有什么后果呢

楼主: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共用,准备怎样共用

网友B:
串或者并的话都会影响负载电阻的吧。以前听说小喇叭动态特性好,搞了8个小喇叭并联,然后声音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共用,准备怎样共用

因为要听两个地方的声音,想把功放的输出端连在一起,在一个地方监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或者并的话都会影响负载电阻的吧。以前听说小喇叭动态特性好,搞了8个小喇叭并联,然后声音很小很小。 ...

声音确实很小,不知道长期使用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要听两个地方的声音,想把功放的输出端连在一起,在一个地方监听

为什么要共用呢,分别接两个喇叭,喇叭放在一起你不是一样可以听到所有声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共用呢,分别接两个喇叭,喇叭放在一起你不是一样可以听到所有声音吗 ...

人家既然想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要不然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既然想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要不然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了。 ...

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干扰很严重,喇叭嗡嗡响,同时一功放的电流会串入另一功放中。严重点时会烧了功放,所以不建议你这么做,那时我就因为在测试功放时,A功放忘把喇叭切换掉就把喇叭线接到B功放上,结果把B功放给烧了。因为喇叭线和A功放常连状态的。B功放的功率不是很大了,那时没有把A功放给烧掉我感觉很幸运了。

网友:
两个功放共用一个喇叭是什么后果?不知道。
但知道3P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一个功放一个喇叭,在输入端把它串10k电阻并起来,还省了一个功放。

网友:
楼上正解!!
其实两个功放,共用一个喇叭也是可以的,但不是并联使用,并联使用,就是你直接把两个功放输出接在一起,再接喇叭,这样相当于把两个电压源接一起,短路,内夯,烧机,明白!!
串联接一起,就是喇叭一端接一个功放,这样相当于桥接,喇叭输出的声音是两路信号的差值,因为是两路互不相干的信号,所以声音上还是两个声音都有,只不过大小嘛,可能有些许不一样,不建议使用。

还是11楼大胡子的建议正确

网友:
如果同频同相吧.以前有看过两台发电机并起来用的

网友:
做成差分驱动就可以

网友:
音源处混合,进入一个功放,一个喇叭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E:
加一个二极管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二极管可以么?

楼上,你这是在害楼主哇

网友:
在前级前混音,如得当没什么问题。
后级共用一个喇叭。如输出较小或很小只是不能用。功率大了必烧。同频同相还的同幅度不烧,可这不还是两路声音吗。

猜想你的用法,不如只用一套,两个声道来自两个声源。两声道调整至基本平衡即可。

网友:
输入端坐加法电路。输出没有办法。除非每个功放输出串一个4欧电阻,然后在并上驱动喇叭。不过声音不好。要简单必定要损失一些的。

网友:
加个开关切换算了。。。

网友:
弄个加法电路,把一个功放的输出取样后放到另个的输入

网友(2012-09-07):
输出低阻,不要乱来!

网友:
搞个继电器分时切换使用

网友:
可以直接并联,双声道声音被我并到同一个喇叭上面,是同一个电源,不同电源没有试过。

网友:
7294大功率集成功放做的。很多东西只有试过才知道。

网友:
一个功放,加法输入,用电容耦合,包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