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射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减小通信距离

楼主(2012-06-19):
像CC1101等433M 2.4G频段的芯片进行双向通信,如何在发射发射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小通信距离,就是如何修改接收端的电路?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办法不要太多了!

匹配不容易,不匹配还不容易吗。

网友:
哦,还有这种需求?
电阻衰减,或者干脆,软件不让干活

楼主:
通过剪短天线应该可以,我用的是弹簧天线,但好像没法量化。楼上说的电阻衰减是在什么地方加电阻?

网友:
把天线拆了

网友:
google搜 电阻衰减网络

网友:
把接收端的 接收灵敏度降低, 旁路一个电容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找抽的需求?
是不想接收还是不想稳定接收还是。。。。。

网友:
距离需求很近的话直接50欧姆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