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4.2升级5.3仿真出错了

楼主(2012-06-19):
以前都是用IAR4。2版本的  发现一些芯片没有   于是找了个5,3版本的安装,  安装是安好了   用仿真器硬件下载时弹出这个框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7821-1-1.html,你看看这个后试试

楼主:
我的不是装不了驱动   是装好了驱动下载仿真不了啊

网友:
我的一般多插拨几次仿真器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固件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