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2开发板上的27M有源晶振坏了,四个角怎么焊接?

楼主(2012-06-19):
如题,坏的晶振上面印有“27.000 MEC AD6A”  ,淘宝网上好难找啊,没有发现有卖的,请问,网上只要封装一直,有源晶振大小一致就可以替代已坏的晶振吗????

网友:
我很好奇,晶振是怎么坏掉的,网上还是有卖的,我换过遥控器里面的晶振,同频率封装不同,应该不能互换。

网友:
可以替换,而且频率不一样的也能用。但是要考虑你的芯片的最低输入频率。

网友A:
量下是不是有源的晶振,FPGA应该用的是有源的晶振吧,频率一样就行了。

网友:
I have yet to see one of those guys not following the typical dip8/dip14 convention: upper left is Vcc, lower right is GND, lower left is control (if available) and upper right is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是不是有源的晶振,FPGA应该用的是有源的晶振吧,频率一样就行了。

频率和封装一样的有源晶振就行对吧,我先试试,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