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 程序的几个小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06-19):
现在小弟初学dsp,用的是2812,手头有个实验箱,也有一些例程,在看这些例程的过程中发现有几个地方存在疑惑,望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啊。
经常在程序里面能看见这样的宏定义:

#define LEDS *(int *)0xc0000
#define CTRGR *(int *)0x108000
#define CTRLCDCMDR *(int *)0x108001
#define CTRKEY *(int *)0x108001
#define CTRLCDCR *(int *)0x108002
#define CTRCLKEY *(int *)0x108002
#define CTRLCDLCR  *(int *)0x108003
#define CTRLCDRCR *(int *)0x108004
#define CTRLA *(int *)0x108005
#define CTRLR *(int *)0x108007

我发现程序里面,想实现一个什么功能,直接将数据写入上面的定义的地址里面,就能达到想外界输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 想驱动几个led灯亮,就直接给 LEDS赋值,不同的值就会显示不同的亮灭状态,这是为什么啊?

下的定义里面,有的是执行 按键的, 有的是执行 数码管的。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写,后面的那些数字是地址么,为什么要写那些地址,用别的地址行不行,能不能不用地址,直接用DSP 的GPIO输出或输入来实现这样的功能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dsp是不是连接CPLD了?
之前见过一个dsp+cpld开发板是这样写的。
那些地址和cpld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是不是连接CPLD了?
之前见过一个dsp+cpld开发板是这样写的。
那些地址和cpld有关 ...

是连接了一个CPLD,这个怎么解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是不是连接CPLD了?
之前见过一个dsp+cpld开发板是这样写的。
那些地址和cpld有关 ...

请问你知道加CPLD之后怎么确定后面的那些地址啊?
它有什么规律么?
和2812内部的那些存储器映射有没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啊?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加CPLD之后怎么确定后面的那些地址啊?
它有什么规律么?
和2812内部的那些存储器映射有没有什 ...

具体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还51外部扩展rom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还51外部扩展rom是一样的

那你们平常这么用么?
还是直接用GPIO驱动外设?

网友B:
对  就是CPLD的原因  00IC的板子就是这样的

楼主(2012-09-19):
引用 网友B:
对  就是CPLD的原因  00IC的板子就是这样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关于这种译码CPLD的代码啊,随便一款都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实现译码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