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铜螺柱的替代器

楼主(2012-06-19):
现在公司产品上有用到铜螺柱,但是发现这个东西比较脆,经常力气大了就拧断了。这样一块面板就报废了。想问下看有没替代铜螺柱的好东东。

网友A:
铜柱能拧断?质量不过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铜柱能拧断?质量不过关吧

楼主是大力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大力神

呵呵。这个与大力神无关啊。因为现在产线上是用手工拧的,所以感觉稍微大点力就拧断了。也有可能是拧的时候不正,从而导致它断掉的。

网友:
楼主用电动螺丝批定力扭,看下是否有所改善。另外,莫大说的的确很实际,铜螺丝柱是机械的强项,不是电子的强项,电子市场的螺丝柱都很差劲。甚至还遇到过塑胶电镀铜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面回答的人根本没有用过目前电子市场上的铜螺柱。

目前电子市场上的铜螺柱,偶尔会有一两个,你根本没有 ...

如果是质量不好导致的能拧断这个可以通过购买好的铜柱来解决(虽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因为没有对正的话,使用质量更好的铜柱,那么会不会导致板子受到损害呢?

网友:
买好东西,加扭力控制

网友:
买铁的,经过电镀的那种.还有最好使用可设定力矩的扳手.

网友:
有一种塑料的卡件,就是直接把板子的孔对准那个卡件压下去就行了,这个东西在很多电子产品中都有,显卡上有的用来固定散热器的,很不错。

网友E:
楼上所有人都没用过电子市场上的铜螺柱,其实那根本就不是铜的

网友:
我看万利和ST的板子都用一种塑料底座,你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质量不好导致的能拧断这个可以通过购买好的铜柱来解决(虽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因为没 ...

要么用质量好的铜螺柱,要么用不锈钢螺柱

如果对不正导致板子翘起来,那就是加工精度不够

如果明知机械加工精度不够还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你板子设计时安装孔容差不够,把安装孔开大点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所有人都没用过电子市场上的铜螺柱,其实那根本就不是铜的

我手上就有你所谓的铜柱,量了一下重量和体积,算了密度和铜差不多呀,而且永磁铁试验过,排除是铁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说的不正只是说拧的时候手法不正。可能会使铜螺柱受力不均。因为我的是铝面板,在铝面板拧铜螺柱,再将电路板拧在上面的。所以用塑胶件的话是行不通的。

网友:
有不锈钢的,但是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回答的人根本没有用过目前电子市场上的铜螺柱。

目前电子市场上的铜螺柱,偶尔会有一两个,你根本没有 ...

没有采购过机械市场上的。也没有渠道,不知道阿莫能否提供下这方面的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么用质量好的铜螺柱,要么用不锈钢螺柱

如果对不正导致板子翘起来,那就是加工精度不够

不是我的板子导致它断,而是拧的时候,拧紧了,想再加固一下。结果就断了。

网友:
铝面板可以用压铆的方式直接将钢螺柱安装好,加工厂就能搞定,回来直接拧螺丝。

网友G:
铜本身是比较脆的材料。
铜柱固定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将铜柱车出螺纹用螺母固定,另外一种是做沉孔用螺栓固定。
LZ可能是采用的前者,建议建议你用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铜本身是比较脆的材料。
铜柱固定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将铜柱车出螺纹用螺母固定,另外一种是做沉孔用螺栓固 ...

这么说吧。我的铝面板有10mm厚,所以压铆的方式不合适,我是在铝面板上钻孔,再用的带螺纹的铜螺柱拧上去,再将PCB固定上。经常就是将铜螺柱拧在铝面板上时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我的铝面板有10mm厚,所以压铆的方式不合适,我是在铝面板上钻孔,再用的带螺纹的铜螺柱拧上去 ...

难道你不懂我说的?
你不要用凸出带螺纹的,很脆。
要用凹的内螺纹的用螺栓固定。

网友:
铝板上攻的丝是否合适。

网友:
我一直就在机械行业工作,成天接触金属材料,现在铜合金掺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建议使用普通钢制的,防锈可采用镀锌的,价格又低,强度还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