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车模有感无刷电机感应线为六根呢?

楼主(2012-06-19):
RT,按理说应该是5根的呢,分别是+,-,A,B,C,不知道第六根是啥

网友A:
有感无刷应该是8跟线

网友B:
是六根线啊。ABC 和检测的A B C

网友:
有感的无刷,如果是带霍尔的应该是8跟线,三个电机线,三根霍尔线,一个电源和一个地线。

网友C:
我也看到很多无刷电机有4个HALL的。
也不是很明白多余的HALL 是用来干什么的。。

怀疑是用来判断方向的。但是通过判断前后的HALL电平,也可以判断转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感无刷应该是8跟线

我说的是感应线,不是所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六根线啊。ABC 和检测的A B C

呵呵,我说的感应线,PHASE_A,PHASE_B,PHASE_C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到很多无刷电机有4个HALL的。
也不是很明白多余的HALL 是用来干什么的。。

竟然有四个hall?

楼主:
我贴一个图大家看看吧,这个是上海双天模型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有感电机的说明书里面的截图:

从电机下方的感应线接口可以看到感应线有六根:

完整链接:
我查过几乎所有车模电机的感应线都是六根,不清楚那多出来的一根是干什么用的~或者我猜测有误,希望知道的人说说~

楼主:
既然没人给出结果,为了方便以后的童鞋查阅,我现公布结果,这是我从好盈电调那里得到的,多谢好盈的售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没人给出结果,为了方便以后的童鞋查阅,我现公布结果,这是我从好盈电调那里得到的,多谢好盈的售后~

感谢楼主,这个接口貌似已经是航模有感无刷的事实标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没人给出结果,为了方便以后的童鞋查阅,我现公布结果,这是我从好盈电调那里得到的,多谢好盈的售后~

对哦,,想起来了,好盈的都带电机温度检测,确实应该有一根温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这个接口貌似已经是航模有感无刷的事实标准了

是模型电机的标准啊,可惜网上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这个接口貌似已经是航模有感无刷的事实标准了

“航模”一般没有有感呃,车船用的

网友(2015-02-05):
看感应线的插头跟图片对应就能找到电机接口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