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内存卡的话,用CF卡好还是用SD卡好

楼主(2012-06-20):
单片机使用内存卡的话,用CF卡好还是用SD卡好
体积价格都不是问题,只要占用资源少点,速度快点
为什么

网友:
CF卡与SD卡有什么不同??不都是内存卡吗

网友:
SD卡货源多。

网友:
价格和体积才是问题。资源占用一样。

网友:
相信用sd好一點

网友:
直接tf吧 跟SD一样 体积小多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TF卡比较合适

网友:
TF卡吧,体积小,就是速度有点慢,和NAND比

网友:
TF卡不就是microSD卡
除了体积外应该没太大差别

网友:
SD卡吧。
CF占IO太多,控制复杂。但可以做到超高速。

网友:
大胡子说的对,想速度快就用CF,不过占IO。SD卡用SPI方式速度快不起来。

网友:
用SD卡吧,比较大众化。

网友:
CF现在已经不常见了

楼主:
我打算用在工业控制上,容量最多1个G就够了,看来用CF卡好点,但资料不好找!

网友A:
上SSD比较好!速度更快。好像CF卡有机械结构,就是一小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SSD比较好!速度更快。好像CF卡有机械结构,就是一小硬盘

CF卡怎么会有机械结构?

倒是有CF卡接口的微硬盘,但那不是CF卡。

网友:
单片机还是用SD TF卡,spi接口引脚少,速度是比CF慢一点,不过单片机本身也慢,没必要在乡村泥巴路上开法拉利吧

网友:
SD卡的速度配51单片机难道还配不上?
话说有些芯片有SDIO的,速度比SPI快

网友:
CF卡可以直接按IDE的方式操作。你如果要查资料,就查IDE的资料。市面上CF转IDE的小板,里头也只是一些连线,没有任何电路。具体的连接可以参照市面上的一些ARM开发板的原理图,网上一大吧。

网友:
个人感觉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F卡怎么会有机械结构?

倒是有CF卡接口的微硬盘,但那不是CF卡。

大胡子说的对
百度了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
刚百度了,发现楼上有人把CF卡误以为是TF卡...
我刚也以为是名字叫错了,发现CF卡与TF卡是不一样的。TF就是micro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