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watchdog问题

楼主(2012-06-20):
如题,大家在用430单片机的时候,watchdog一般怎样处理;特别是休眠的时候是否还要开启呢;我现在的做法是程序中直接关掉了watchdog功能,来降低功耗

网友:
只要没做成产品一般都直接关掉,要是用到watchdog作延时的话就开,一般不会用它

楼主:
那就是说 产品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开启的 来保证程序不会跑飞

网友:
嗯 是这样的

网友:
狗还是要开的,低功耗也可以开狗,只是你要定时醒来喂狗

楼主:
我现在的做法是休眠的时候看门狗关掉了,工作时看门狗开起来,喂狗

网友A:
我们一般用外部看门狗,如SP7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外部看门狗,如SP706

我这个项目电池供电 对功耗要求很高,所以没选外部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