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H传感器问题讨论

楼主(2012-06-20):
  有几个问题一起讨论下:

1、250dps是250°/s 吗? 代码如下处理,手动旋转陀螺仪,Gypro.xRaw、 Gypro.yRaw、 Gypro.zRaw很容易超量程,而且改变Full Scale,输出值也按比例放大了,量程增大应该不会影响到输出值啊?

if(L3G4200DH_Read(STATUS_REG) & 0x08) {
     SPI2_CS_Set(0);
     SPI_SendByte(OUT_X_L | 0xC0);
     Gypro.xRaw = (s16)(SPI_SendByte(0) + (SPI_SendByte(0) << 8));
     Gypro.yRaw = (s16)(SPI_SendByte(0) + (SPI_SendByte(0) << 8));
     Gypro.zRaw = (s16)(SPI_SendByte(0) + (SPI_SendByte(0) << 8));
     SPI2_CS_Set(1);

     Gypro.xRaw = (float)Gypro.xRaw * 8.75 / 1000;//转换为角速度单位,dps
     Gypro.yRaw = (float)Gypro.yRaw * 8.75 / 1000;
     Gypro.zRaw = (float)Gypro.zRaw * 8.75 / 1000;
}

2、Datasheet和AN3393关于ODR部分描述不一致,那个正确?

网友:
/*
* 初始化使用的I2C回调函数。 */
uint8_t l3g4200d_init_callback(uint8_t seq,uint8_t * data)
{
    const static uint8_t value[] = {
        I2C_addressToByte_write(L3G4200D_ADDRESS), /* 总线地址。 */
        (0x80 | 0x20), /* 寄存器地址。或0x80表示连续写。*/
        0xEF, /* CTRL_REG1 */
        0x00, /* CTRL_REG2 */
        0x00, /* CTRL_REG3 */
        0x00, /* CTRL_REG4,250dps量程。 */
        /* 其它默认。 */
    };
    //
    if(seq == sizeof(value))
        return I2C_RT_STOP;
    //
    *data = value[seq];
    return I2C_RT_ACK;
}

我的初始化函数。

网友A:
读写寄存器时,寄存器地址有没有或0x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寄存器时,寄存器地址有没有或0x80?

我是SPI操作的,读操作时,第一个字节或上了0xc0

   SPI_SendByte(OUT_X_L | 0xC0);
     Gypro.xRaw = (s16)(SPI_SendByte(0) + (SPI_SendByte(0) << 8));
     Gypro.yRaw = (s16)(SPI_SendByte(0) + (SPI_SendByte(0) << 8));
     Gypro.zRaw = (s16)(SPI_SendByte(0) + (SPI_SendByte(0) << 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SPI操作的,读操作时,第一个字节或上了0xc0

对喔。

刚刚测试过,250dps:用手轻转可以满量程;2000dps:猛转也可以满。
不同量程分辨率是不同的,所以度数也不同(这点与ADXL345有区别,ADXL345不论量程,分辨率都可以一样)。
所以同一角速度,250dps量程时的度数应该比2000dps时的度数大,你的情况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喔。

刚刚测试过,250dps:用手轻转可以满量程;2000dps:猛转也可以满。

你可以测试下,同样的转动角速度,在不同量程下,读数好像不一样,而且量程变大,读数好像也按比例变大。量程内的角速度应该与量程没有关系,不知道用该芯片做四轴的朋友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Gypro.xRaw = (s16)(SPI_SendByte(0) + (SPI_SendByte(0) << 8));
两次SPI_SendByte(0)的循序很难保证,分开两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Gypro.xRaw = (s16)(SPI_SendByte(0) + (SPI_SendByte(0)

是我太疏忽了,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太疏忽了,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调试成功那种心情是很难表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成功那种心情是很难表达的

确实,有时就是隔了一层纸

网友B(2012-10-07):
请教一下,陀螺仪怎样才能把角度转化成弧度

楼主(2012-11-19):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陀螺仪怎样才能把角度转化成弧度

(角度/180) * 3.1415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