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的遥控器键值读取,8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2-06-20):
主要用于遥控器的键值读取,可以为自己家的遥控器作一次键值备份,特别是影碟机这种比较难配万能遥控器的,
方便以后自己做遥控器的时候用。或者可以用闲置的遥控器做遥控继电器用于分别控制一些电器。

数码管显示解释:
CC1D:为系统识别码   18:为遥控健值    E7:为补码

主板是用EEPW提供的。USB转ISP实时下载线是自己制作的。
呵呵,第一次发帖,请大家多捧捧场支持支持。

网友A:
各种红外编码方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红外编码方式都可以?

应该是的,我这边试了一个手上的几把不同品牌的遥控器都没有问题 !

网友B:
能读几种红外协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读几种红外协议格式?

呵呵,这个倒是不清楚能读多少种,我这边的遥控都能读就是了!